[家电] 为小米wifi放大器换双菱天线

楼主(2020-12-27):
好长时间没发贴了,刷一下存在感,把今天改小米wifi放大器的过程发一下。家里楼下信号不好,买了小米wifi放大器,今天有时间,用月饼盒盖,及铜线做了一个小双菱,把小米wifi放大器,双天线,一边改为双菱天线,效果满意,上图。

网友:
 盒子的材质 貌似是铁的,换成铝的效果是不是会更好点

网友:
三片的简单点

网友A:
叠双菱效果更好!几年前做的,9331在硬改16+64刷极1,省电稳定

楼主:
双菱的不想再弄了,做一个八木的

网友(2024-07-20):
也可以把原来的两跟天线用pcb的天线替换掉从外观上看不出来

网友:
地面波DTMB 就这天线  伸到外面就可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叠双菱效果更好!几年前做的,9331在硬改16+64刷极1,省电稳定

以前也自己做过,后来就不玩这个了

网友B:
将路由器天线改成这种,有没有明显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路由器天线改成这种,有没有明显效果呢?

还是有效果的,主要是用来蹭网

网友:
这样改了,路由器是不是定向了,信号只有在天线朝向的地方有

网友:
这个天线,不错呀!!!

网友C(2024-10-01):
天线是怎么改的直接插在原来的天线坐上面吗?

网友(2025-02-14):
引用 网友C:
天线是怎么改的直接插在原来的天线坐上面吗?

那的看电路板上是焊接的还是有别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叠双菱效果更好!几年前做的,9331在硬改16+64刷极1,省电稳定

效果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