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扬声器的修复

楼主(2020-12-27):
路边看见有烂的音箱,还剩下几个扬声器,不错的扬声器,垃圾佬暴力啊!是铜的铝的都给收走了,这二只严重没有引出线了。

自制临时开盖的刀片

开盖,看得见还好音圈引出线还在

想办法接线

打胶(没有黑硅胶用白硅胶代替)

找一个差不多引出线垫片。

焊接好样子

另一个

焊接好

用的耳机线引出

安装好的防尘盖

网友:
手艺不错嘛,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音质

网友A:
少涂点胶,会影响动平衡的

网友B:
防尘盖用什么胶粘比较好,又可以抗震

网友:
质量挺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防尘盖用什么胶粘比较好,又可以抗震

有专用的喇叭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防尘盖用什么胶粘比较好,又可以抗震

T7000黑色的 有点软 我觉得很适合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专用的喇叭胶的

噢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T7000黑色的 有点软 我觉得很适合这个

黑胶,突然联想到粘cpu上盖那种,哈。

网友E:
我的喇叭让我儿子弄进去了,虽然他不承认他三岁时候做过的事情了,但我确定就是他干的。
我的这个小头头是纸的,不知道怎么能够弄出来,现在我都是一直戴着防尘罩在用,眼不见心不乱啊
有没有人和我使用同款喇叭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喇叭让我儿子弄进去了,虽然他不承认他三岁时候做过的事情了,但我确定就是他干的。
我的这个小头头是 ...

用封口胶贴上慢慢拉出整形。

网友G:
12欧25w ?那是高音喇叭?

网友:
第一次看到喇叭内部结构,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封口胶贴上慢慢拉出整形。

拉过,但结果非常不理想。
这个小馒头是纸质的不是胶质的,在拉的时候粘掉了一层层的纸皮,拉掉了几层后就不再拉了,怕铁杵拉成针再给小馒头拉出个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欧25w ?那是高音喇叭?

奇怪了?为什么会认为是高音?我理解高音特征后面全密封,盆偏硬,不会用橡皮边做盆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涂点胶,会影响动平衡的

一点点,没想过会影响平衡。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拉过,但结果非常不理想。
这个小馒头是纸质的不是胶质的,在拉的时候粘掉了一层层的纸皮,拉掉了几层后 ...

家里玩音响就怕熊孩子用手戳啊 ,盖起来没那么好看,但至少不容易坏,不是嘛,哎 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家里玩音响就怕熊孩子用手戳啊 ,盖起来没那么好看,但至少不容易坏,不是嘛,哎 无奈 ...

小孩可能都一样,据说,我家里的那个四节一号电池的电匣子也是让我用锥子把喇叭纸盆扎了两个洞。反正我是听说是我干的,我不知道

网友(2023-04-15):
引用 网友E:
我的喇叭让我儿子弄进去了,虽然他不承认他三岁时候做过的事情了,但我确定就是他干的。
我的这个小头头是 ...

有的长冲程的低音扬声器磁钢背后用通气孔,那么就可以直接插一根笔或者筷子进去,把防尘帽顶出来。

或者用香蕉水溶解粘结的胶水,然后拆下来恢复原状粘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拉过,但结果非常不理想。
这个小馒头是纸质的不是胶质的,在拉的时候粘掉了一层层的纸皮,拉掉了几层后 ...

我是用针穿个洞,挑起来的,其实也没啥事,就是心里膈应,挑了几个洞才弄起来,有点难看,最后还是买新的盖子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