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坛子里惠购二十多和四十多精密批头套装的区别

楼主(2020-12-27):
铝合金外壳厚度实测1.3mm。

批头的规格型号A面

批头的规格型号B面

微距下几小尺寸批头的精度细节。

盒子吸附槽内有防锈油脂。
以上五张是四十多元的套装。

楼主:
批头规格A面。铝合金盒体,盒体厚度1mm。

批头规格B面。

微距下几小尺寸批头的精度细节。下方两支P2和T2。T2明显要粗一些,我是和四十多元套装里的T2还有米家24合一里的T2做的比较。批头尖的边缘细节也没有那么犀利。

拆了几十个索尼F717镜组(详拆索尼夜视神器的大眼睛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653
(出处: 数码之家)
上的螺丝,就成这个样子了。号称的S2强度明显虚标,是不是S2不好说。

顶部磨损细节。

以上五张是二十多元的套装。
我个人建议如果家庭备用偶尔拆装小玩意,二十多的肯定是首选。如果是拆的比较频繁这里我个人不推荐。

网友A:
这么惨 连32合一那种crv的 都比不了?
难道没有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惨 连32合一那种crv的 都比不了?
难道没有热处理?

我手里的品牌套装有三套,一套是数码之家貌似15年版22合一,就是没有T2批头的那批货。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楚了,耐久度没毛病。另外两套就是帖子里的。三套号称材质都是S2。明显二十多元套装的S2有水分。

网友:
真是一份价一份货,做工倒是不错,入了一套,有备无患吧。

网友:
价值规律,诚不欺我。

标榜的工艺标准,
给实际制作工艺很长的追赶时间和很大的进步空间。。。。。。

网友:
入了一套,里面的哪个手柄做工一般,批头还好吧

网友B:
坛子里惠购二十多( 这个梅花带孔的,你上那个上传梅花 没有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惠购二十多( 这个梅花带孔的,你上那个上传梅花 没有洞的)

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第三图 梅花中间没有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图 梅花中间没有孔

T2T3都没有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图 梅花中间没有孔

盒子上图标也没错,标注的很准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盒子上图标也没错,标注的很准确

这种没有中间孔的 遇到中间带柄 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有中间孔的 遇到中间带柄 就不能用了

这种带孔的一般都是T4以上规格的,所以T4以上全部带孔,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C:
你这个微距拍的很厉害,,,应该是专业相机拍的。。
批头同样S2情况下。 有不同品牌的钢材,,,还有热处理等工艺上有些区别,   有些差价和出入,,,,
看样子应该没有那个HRC62度,,今天看见另外一个帖子说这个有HRC62度。一般情况下不会有这么高硬度螺丝刀,  一般情况下处理是HRC58,。材料差的有HRC45。 或者HRC52左右。HRC62度很高很高硬度,会比较脆。扭螺丝不应该出现你那个现状。 你是电动螺丝刀扭还是手动扭的。

网友:
围观,看看坛友手中的利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微距拍的很厉害,,,应该是专业相机拍的。。
批头同样S2情况下。 有不同品牌的钢材,,,还有热处理 ...

有盒子卖?之前在你这里买镙丝刀。没盒子,对强迫症 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微距拍的很厉害,,,应该是专业相机拍的。。
批头同样S2情况下。 有不同品牌的钢材,,,还有热处理 ...

专业分析,如果是S2确实会脆,也就是我暴力测试他会出现崩齿现象,我之前的就有过,十字的变成豁牙子了。我的出来的结论只是我手里的3套套装横评使用一个方法出来的结果,不代表所有人手里都会有我这种现象,所以我也特别指出我拧的螺丝是索尼717镜组上的螺丝,规格和硬度有比较直观的参考。也有可能有很多人不太熟悉这个镜组螺丝规格,其实我也不熟悉。这个结论不能以点概面,只具备一定程度的参考,我最后也说了毕竟价格在那。另外有一点也是我的猜测,就是有可能品质参差不齐,这个可能出现的原因也不能忽略。几千上万的产品品质也不能整齐划一,何况这个价位的。我自己的测试手动电动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微距拍的很厉害,,,应该是专业相机拍的。。
批头同样S2情况下。 有不同品牌的钢材,,,还有热处理 ...

相机使用索尼A7系列全画幅加上索尼50微距拍的,其实90微素质更好,但是90的最近对焦距离要远大于50微,非常不利于我单手加脚架握持相机外加另一只手要摆正扶稳拍摄对象。我都是拍电路和IC,所以最近对焦距离和微距是要均衡。最最重要的是50可报销,90不能报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盒子卖?之前在你这里买镙丝刀。没盒子,对强迫症 接受不了。

我只有H4系列有盒子,其他没有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