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改一台ATX开关电源

楼主(2020-12-27):
自己早已有了一台安泰信3005可调电源(这家伙的可调电位器必须换成多圈可调电阻、否则终有一日高电压烧电器),偶尔用用足够。近日自组了一组13.2V 60Ah铁锂电池玩,结果5A最大电流充电太慢。仔细反复拜读了坛里几位大佬的作品后,翻出N年前扔在角落的电脑电源。250W,12V 17A,改成14.4V总比5A总电快。由于我只需要充这个锂电,没有改可调的需求,所以先拿这个ATX电源练手,只改电压。
12V 17A只有200W,改成14V能不能单线输出达到250W?

494+339,不晓得是不是山上的

494周边元器件分布

画好PCB元件分布图以后,要拆哪些、改哪些就一目了然:把+5、-5、+3.3、-12相连的元件都拆掉,空出来的原空脚位置再安放几个滤波电容上去。原机13V的稳压管换成15V的,494和339原电路都不动!!!只需要把494第1脚接地电阻改小、即可升高电压。不去改动第2脚、不改第2脚!经计算,其他元件都不改动的情况下,494第1脚接地电阻再并1只41K的电阻即可达到14.4V的电压。由于手上没有这个阻值的,就用了个43K的帖片电阻并联系在原机494第1脚接地电阻(9.1K)上,上电(灯泡大法)测得空载电压14.3V。充锂电先大电流充够用了,末段再改用B6平衡充。

拆拆拆,原机的16V滤波电容没有动它,又在空出来的位置加了几个25V 470uF的电解。

拆出来的元件。本来可以不拆3.3V和5V的滤波电容的,但我为了腾位置增加输出的滤波就拆了它们。

空载14.33V,充锂电正合适!

带了个12V/35W的灯泡,稳压效果不错!(电流3A多)手上暂时还没有200W的低压大功率设备,铁锂电池也都还是满电的,所以暂时没有测其带载能力。
但是关键是:一点也没有啸叫!可能是因为没有动第2脚,安静得很!

最后有个问题:我用它来充铁锂,大电流倒是没问题,但是电压一直14V会不会对充锂电池不友好?因为我用安泰信可调电源给铁锂充电时,5A电流下电压都是12V左右慢慢升到14V的。

网友:
会改电源的,都是大湿。。。

网友:
如果只要15V以下,应该只要加一个可调电阻就可以,不用拆。
但是充锂电应该先横流再恒压。你这样只恒压不太合适吧。

网友:
谢谢分享。我是没有这耐心把元件画在这板子上的。

网友:
好久没看电源了,看看

网友A:
改电源不改到100V是没有灵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电源不改到100V是没有灵魂的

让小白情何以堪

网友:
高手,我在想直接从12V上加一个DC-DC升降压模块

网友(2021-07-18):
引用 网友A:
改电源不改到100V是没有灵魂的

改100V,重绕变压器就头痛了,我只改到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