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LED变光控制芯片后不定时自动变光

楼主(2020-12-27):
三色变光灯组,之前因为想调整默认光色但是接反了正负极输出线导致变光控制芯片(S4225B)烧毁灯组不亮,尝试用热风枪更换后可以顺利点亮,变光也正常。但是发现不定时的会自己变光,亮灯顺序应该是黄-白-暖白,每次自动变光都是从黄直接变成暖白。
热风枪自己是第一次用,焊膏从冰箱拿出来大概过了20多分钟吹的,流动性不太好所以芯片的几个脚之间存在零星焊锡小点,被我用刀片清理了一遍。

未更换前的照片,左边四个引脚上面两个连通一组,下面两个一组,组成2组(黄光、白光)。

请问自动变光这种情况是因为焊接问题,还是板子上还有其他芯片也有故障导致的?

谢谢。

网友A:
S4225B芯片具备断电记忆功能。你是不是换同一型号的芯片呢?

网友B:
你就不能把芯片脚脚烙铁补一焊锡吗?还有有些分段芯片有一个脚改变高低电压会改变变光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4225B芯片具备断电记忆功能。你是不是换同一型号的芯片呢?

感谢关注,原来芯片上有一层油或者蜡一样的东西,用酒精擦过一遍还是看不清楚,不过从第二行丝印来看应该应该就是S4225B。

之前用开关测试没有记忆,刚才准备用遥控器测试记忆发现间隔时间短的话直接不亮了,要么只有默认的黄光亮,白光和混合暖白不亮,过了一段时间自己又亮了。

用遥控器测试没有记忆(间隔半分钟以上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能把芯片脚脚烙铁补一焊锡吗?还有有些分段芯片有一个脚改变高低电压会改变变光模式, ...

感谢关注,之前没用过热风枪,昨天第一次吹上去发现上锡量不太足,又上了一些锡膏重新吹,看上去每个脚上的锡都比较足了。

明天拆下来看看,主要是风扇灯拆一次比较麻烦,要重新接线、压线,如果找不到其他原因就用烙铁补焊一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之前没用过热风枪,昨天第一次吹上去发现上锡量不太足,又上了一些锡膏重新吹,看上去每个脚上 ...

高压电容会不会有问题,不然芯片又被你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电容会不会有问题,不然芯片又被你吹坏了

灯组是全新的,到手因为默认是白光个人不喜欢,就尝试对调了两根线,结果没检查仔细把一个光色的负极和正极线对调导致芯片烧毁,然后买了新的芯片换上去的。
不知接错正负极应该不会影响到前面的电容。

换新的芯片吹的时间并不长,不过第一次吹没有加风嘴,温度350°,然后发现上锡量不够重新加的锡膏,上了风嘴温度降到300°很快就吹好了。按理说芯片应该没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灯组是全新的,到手因为默认是白光个人不喜欢,就尝试对调了两根线,结果没检查仔细把一个光色的负极和正 ...

有的芯片不耐操,天生体质不行就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换句话说就是你买的芯片要打问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芯片不耐操,天生体质不行就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换句话说就是你买的芯片要打问号 ...

多谢兄弟解答,国产芯片,重新看了一眼参数,应用极限参数中有两条:

工作温度范围 -20℃ to +125℃
存储温度范围 -40℃ to +150℃

难道是第一次吹的时候没有加风嘴把它吹挂了。。

网友C:
检查4702(47k)下拉电阻是否虚汗或失效。
有个可能那就是焊油的问题,有的焊油具有腐蚀性容易漏电且不稳定,把芯片拆下来彻底清洗干净烘干再用风枪或烙铁不用焊油直接点焊上去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4702(47k)下拉电阻是否虚汗或失效。
有个可能那就是焊油的问题,有的焊油具有腐蚀性容易漏电且不稳定 ...

感谢关注,过两天空了拆下来量一下看看,换芯片没有用焊油,照片上是换之前原来的样子带焊油。

感觉可能还是芯片被风枪吹坏的可能性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