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电信电视盒子拆机(SkyWorth E900-S)

楼主(2020-12-27):
前段时间拆了个电信的电视盒子,因图片大小太大,一直没发贴,现整理上传

1、电视盒子正面和反面外观

2、撬开盒子背面的四个胶垫,露出螺丝孔,拆掉螺丝,开盖,里面结构如下:

盒子盖上的配重块:作用有两个,一是给主芯片散热,二是增加设备重量,让设备感觉很重。
盒子内主板顶视图:可看到:1、外部接口:两个USB、1个TF卡、一个HDMI、一个3.5mm二机接口、按键指示灯。。。其中wifi天线为外接PCB小天线。主控上面有一大块导热胶。

主控板背面如下图

WiFi模块安装在主板背面,型号为RTL8188ETV,以下网址为该WiFi模块驱动的资料,在CSDN上搜到的,网址如下:https://blog.csdn.net/imlsq/article/details/72844532
模块参数: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817/128476423.shtm

wifi 模块下方黑色芯片为:KLA8G1WEPD-B031,为三星的内存芯片,网上没找到详细资料。

模块正面:模块正面可看到多个BUCK电感和buck芯片,主控芯片型号为:Hi3798,为华为海思的片子
旁边两个芯片为:D9SDD,美光的片子。

网友(2022-04-02):
以前觉得海思的盒子刷个电视盒子看看电视,现在可以刷Ubuntu了,可以试着去玩耍了!

网友A(2022-10-12):
我也有这款盒子,不过TTL接了线跑不出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款盒子,不过TTL接了线跑不出码

新出的盒子TTL跑码都被限制了好像。

网友:
现在的盒子折腾难度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出的盒子TTL跑码都被限制了好像。

昨天测好了,有个小三角对着的是GND ,另外接3和4,记不清3和4具体是TX还是RX了。不过因为是高安版的,没法刷成乌班图

网友:
纠正一下:WIFI模块旁边的芯片型号是 KLM8G1WEPD-B031,也不是内存芯片,而是一颗8G容量的EMMC。

网友:
请问,刷机固件吗?

网友(2023-02-08):
这个和创维 E900 区别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