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客服不愧是商业奇才.关于三元锂和铁锂电池充电器的疑问.

楼主(2020-12-27):
买之前:磷酸铁锂 16串.*3.6=57.6V,充满是57.6V

卖家发来的是 三元锂 13串,*4.2 满电是54.6.

没毛病吧?关键是没想到的是卖家回复....

我...我....

`````````````````````````分割线`````````````````````````````````````````

我打算直接自己买通信电源DIY一个算了,价格差不多,咸鱼卖家确实有点奇葩...

还是说我太挑刺了?现在用着60-80%以后,电流小很多,只有5A,标称的9.5A,我48V/100AH的电池组,得冲到何年何月去了....

网友A:
确实有可能是外壳拿错了,这种都是套娃电源,外壳随换的,别说标签了

网友B:
去买个中兴电源,自己改可调,什么样的都能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可能是外壳拿错了,这种都是套娃电源,外壳随换的,别说标签了

买的品牌充电器,不是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买个中兴电源,自己改可调,什么样的都能充了

自己要求也不高,8-10小时能充满即可(10A就行),我估摸着找个通信电源,简单把输出电压调整为57V左右就行

楼主:
刚才充电器停了,显示充满,我测了下电压是53.6V,

估计不是壳子错了,算下来单节电池电压才3.3*V,

电池手册不是这样说的啊

网友C:
100ah,这是要飞了?

网友D:
100a.确实早就该用通讯电源了,20a左右充

网友E:
中兴的模块买一个,价格便宜还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ah,这是要飞了?

18并,16串,确实容量大,野外作业,焊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a.确实早就该用通讯电源了,20a左右充

嗯 正有此意,本来铁锂就允许大电流充电,想20-30A电流冲,今天晚上冲上,明天一早起来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兴的模块买一个,价格便宜还好用

不知道是买成品还是买套件自己改,有没有推荐的?

或者买个57V/50A直接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买成品还是买套件自己改,有没有推荐的?

或者买个57V/50A直接冲?

如果平时不带着走的话,买中兴2400,自己买改便宜一点,买人家的成品加多两三百块钱。如果要带着走就买华为大炮4850

网友:
几十元买个基站通信电源4850或4860直接冲不好么,改都不用改,动力源或艾默生。华为的现在炒的太高了,台大的要100多。

网友:
磷酸铁锂不是3.65V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