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周末无聊做一个128g的slcU盘

楼主(2020-12-27):
今天绝对是个黑色的周末,我吹炸了8颗64gslc颗粒,简直心如死灰,好在终于焊好了一个

sean的新903主控板,双贴镁光64g的slc颗粒,共计128g
顺便这slc相当耗电,很多板子只能单贴,双贴就会供电不足各种问题。还好这板子供电挺给力

跑个圈,速度还可以吧

两面,装壳前拍照留念

贴上容量贴,装壳完工
最后说说失败的经验,现在的颗粒都薄,貌似只能承受400度高温,我的那几颗都是450+吹炸的
第二就是选择好的植锡网,就是成功秘诀的一半

网友:
一般diy还是用低温锡桨的好,开450° pcb都烤糊了吧

网友A:
这大概就是富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大概就是富佬吧

说啥呢,我只是一个为了爱好不计成本的傻子

网友:
楼主可能是觉得芯片有点多,不吹爆几片对不起自己的手艺

网友:
还得继续练手艺啊,我拆焊台买了还没有吹过FLASH

网友:
温度350度就很够了啊,风枪够好的话330度就能拆无铅焊接的闪存了

网友:
楼主需要一把温度比较精确的风枪了,比如司登利风枪考虑一下。HG2510   这个风枪唯一缺点就是风力大了点

网友:
850枪,一般开350就行,安全。

网友:
我擦,说点啥呢……

网友B:
u盘贴闪存,冬天给个280~300度就够了,8DIE16DIE闪存都是薄皮瓜,忒容易炸。

网友:
我想一巴掌呼楼主脸上,单颗64G的SLC颗粒居然用来贴90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盘贴闪存,冬天给个280~300度就够了,8DIE16DIE闪存都是薄皮瓜,忒容易炸。

冬天温度调高一点是正常的,我的气泵抽入的是冷空气,就是爱比夏天吹出的温度低一点,不过一般我都是350度

网友:
这么娇贵的玩意儿用那种折叠排线焊接估计会安全的多

网友:
吹呀吹,让这风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冬天温度调高一点是正常的,我的气泵抽入的是冷空气,就是爱比夏天吹出的温度低一点,不过一般我都是350 ...

换个好点的热风枪吧。温控不准的风枪不是好工具。热风枪温控不受室温变动所左右。

网友D:
吹炸感觉多是受热不均匀加颗粒升温速度过快引起的,一句话还是不要心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吹炸感觉多是受热不均匀加颗粒升温速度过快引起的,一句话还是不要心急! ...

是的,我一开始喜欢盯着一个点吹,过一会才会转圈,这个习惯很不好

网友:
用183°锡桨,放到200°烤箱烤,烤不坏吧?能焊住吗?

网友:
淘宝一搜才知道,居然还有138°焊锡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