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个芯片!这两种颗粒能做成U盘吗?

楼主(2020-12-27):
本人小白一个,求大神们我看看,我拆几个都是这种封装的,这两种颗粒能做成U盘吗?用那种主控快好一点呢?

网友:
SATA接口的,我觉得出了直接再买更方便...

网友:
可以做的,贴SM3281板子上就能量产

网友:
可以做成u盘的,要知道它是什么封装的,然后再选择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