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雷士马蹄形LED灯故障,求修复

楼主(2020-12-27):
雷士马蹄形LED灯故障,用干电池测试,三个灯片一组点亮。其中有若干坏片,请教一下,坏片可以使用焊锡直接短接吗?

网友A:
干电池怎么测的,居然可以点亮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电池怎么测的,居然可以点亮灯片

我用了4节1.5V的电池,正负极接触灯片的两侧就可以点亮

网友:
个人认为个别灯珠坏可以短接凑合,整片就o(∩_∩)o 哈哈

网友:
不可以,是串联的,如果短接起来会短路烧掉剩余的灯珠和电源,最好是换掉坏的灯珠

网友:
短接不好吧,最好的是换芯片。

网友:
把坏的短路掉吧。。。

不过一般剩下的不出多久也会坏了、、、

网友:
不值钱,灯板全换了

网友:
可以短接,因为LED驱动是恒流的,短接掉其中的部分不影响使用。
至于换灯板,老实说有点麻烦,因为你这个灯板是三灯并联,上面标注得很清楚是恒流420MA,而一般市面上的灯珠板多是2灯珠并联,恒流250MA左右的

一个5730电流是150MA,雷士设定在420/3=140MA,够自信的。市面上的我见大多是设定才100-125MA

网友:
只有一两颗灯珠烧了可以短接,多了就不行了。
只要开始烧了一颗,后面的也会接着烧。

网友:
若干是多少?一两个可以这么干 ,没任何问题,

网友:
看电源标识输出42-52V就知道,可以短接个2-3颗,但是每路铝基板都要这么短接。
多了不行,不如换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