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INI203H 迷你高频涡流焊台拆解及使用体验

楼主(2020-12-27):
网上最近有一些卖家出售的MINI203H焊台,不到一个手机大小,前段时间要用到烙铁,价格100出头买来试试水。现在拆开来给大家看看里面的构造,给观望者一个参考。该焊台实际使用中升温比较慢。用手机秒表计时,接通电源后,机子会等个2~3秒,数码管亮,再等个10S,温度读数才开始上升。最终到达设定温度300度,合计共花了37s。后来,因为要用到热风枪,又买了个带风枪的焊台BK881,这个100多算是打水漂了。
使用体验:1-升温不算快,对付大焊点勉强及格。3,做工就是马虎潦草了甚至辣眼睛了,220v这边的端子不套管,用的线也非常细,SFF1004快恢复管未装散热片,使用过中发热严重非常烫。3,主控板上有不少锡渣,不说洗板,至少刷下锡渣吧。唯一的优点点就是设定温度,长按会以50度步进,比较方便;
总结:不建议购买。
最后我新买的焊台那个风枪是连在主机上不可拆的,有谁知道有图片中这种6边形的座子吗,我把它改成可拆的方便收纳。

大概7x10的样子,还没手机大

大概7x10的样子,还没手机大

说明书描述的参数,功率也就60w,当时卖家说有75w

说明书描述的参数,功率也就60w,当时卖家说有75w

SFF1004使用过程中非常烫,小作坊省成本散热片都不加

SFF1004使用过程中非常烫,小作坊省成本散热片都不加

电源板地面,那根细细地线

电源板地面,那根细细地线

主控面板

主控面板

后来买的带风枪的新焊台,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后来买的带风枪的新焊台,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有没这种六边形的插座可以买

有没这种六边形的插座可以买

有人怀疑这个100块的不是高频焊台,故上传手柄图,焊咀用的200型。

有人怀疑这个100块的不是高频焊台,故上传手柄图,焊咀用的200型。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比较偷工减料了。。。。。

网友:
感觉里面开关电源质量比较差,还不如那笔记本电源加T12好用,实际上用多了就知道,电烙铁有没有数显无关紧要

网友:
图片中这种6边形的座子,你就在网上淘一个航空插头和座子就行了。你要拆开看看是多少孔(针),直接换上就行了。

网友A:
这样的高频焊台,还不如20多块的黄花了

网友B:
风枪是220V直通,所以为了安全,厂家都设计成不可拆卸。

网友:
大液晶屏真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枪是220V直通,所以为了安全,厂家都设计成不可拆卸。

这样的的啊,有些厂家做的还是可以拆的,加了个单独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高频焊台,还不如20多块的黄花了

故特意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呵呵,这个就是抄版“文宇二合一高频焊台”的,结果抄成了半瓢水,所以就这样了。

正版文宇二合一高频焊台虽然和203H一样的手柄和烙铁头,但是功率绝对超出了30%,高达120W;实际使用效果T12是无望追赶了,完全可以挑战一下JBC245。另外还有858D交流风枪,很香的。

你那个风枪想改成可拆卸的也很简单,注意看一下风枪供电电路,如果是220V交流供电,就用带绝缘的XS16去改;如果是直流风枪就直接使用GX16去改吧。不过看焊台样子绝大多是200V交流供电的858D风枪。

网友C:
你买的真的是高频焊台吗?怎么感觉跟我拆的差别那么大呢?高频焊台升温到可以化锡最多也就10秒,没听说过要那么久

网友D:
这个看着应该不是高频焊台,只是用了开关电源的焊台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着应该不是高频焊台,只是用了开关电源的焊台把

确确实实是高频焊台,200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真的是高频焊台吗?怎么感觉跟我拆的差别那么大呢?高频焊台升温到可以化锡最多也就10秒,没 ...

高频确实是高频。买之前期望其实也不高,主要是看上200烙铁头耐用又便宜。只是拆开后确实辣眼睛

网友E:
100那个不是高频焊台,普通电阻发热芯吧,只有三条线到手柄,900M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那个不是高频焊台,普通电阻发热芯吧,只有三条线到手柄,900M头?

5线制,手柄图已补传

网友:
还是看不懂,看电路板就不像高频加热的。

网友:
做工辣眼睛

网友:
坛子里是否有DIY 高频焊台的帖子啊

网友:
因为手柄不通用,所以,我忍住没买,看来我的决定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