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优派32寸显示器黑屏故障(ViewSonic VX3203S)

楼主(2020-12-27):
最近由于比较忙,所以上个月的维修,今天才发上来。上个月,本地电脑店同行送修一台优派32寸液晶显示器,故障为指示灯有红转绿,但是屏幕无光。但是隐隐约约看见图像,感觉多年经验,得出估计灯条故障。报价棕绿黑,开工。

就是这款机子

这是机子型号

改机做工还是比较严谨,这一点值得表扬

这是逻辑板

拆掉液晶屏的样子,露出灯条

目测两个灯珠损坏

呵呵,这款显示器和大多数的32寸液晶电视机一样,都是采用经典的三根灯条作为背光

这是损坏的灯条,有的人喜欢更换这上面的损坏的灯珠,岂不知,这样治标不治本,过不了多久,还是要损坏灯条的,因为新旧灯珠电流不一样,所以过不了多久,问题会复发,所以本人维修这类故障,一直以来都是全部更换灯条

这是拆掉灯条的样子,等待新灯条

每一次的维修,我们都要善于总结。根据灯条损坏的原因,个人觉得都是因为灯珠散热不好导致,所以从上个32寸乐华电视换灯条开始,每次更换新灯条的时候,我都要在装机的时候涂抹导热硅脂,然后在装上原来的螺丝,这样能保证灯条良好的散热。

已经装了两条了,这是准备安装第三根了,

看,每个灯珠的下面都对应的涂抹了硅脂。

这是为安装前,根据灯珠所在的位置,做标记,然后在标记的下面依次抹上硅脂

灯条安装完成,通电试机,灯条成功点亮

这是维修成功后,连上主机安装测试。至此,安装完成。

网友A:
报价棕绿黑,包括材料吗?才这么点啊。。。
换灯珠不是省点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报价棕绿黑,包括材料吗?才这么点啊。。。
换灯珠不是省点成本?

黑话不懂,不过后面一句同意,坏了再修再收钱就好了

网友:
屏幕不好拆啊,一不小心就破了

网友:
灯条发黄的是铜箔还是玻维板?自己修的话,那肯定换灯珠了!维修要赚钱当然换整体了,就这么简单!散热就只在灯珠背后加点导热硅脂,这种散热是最初级的,真谈不上优良!

网友C:
窝巢,这显示器是不是专门设计这样坏的啊。我这卖10多台,我已经售后4台换灯条了

网友:
咋不调低一点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话不懂,不过后面一句同意,坏了再修再收钱就好了

150元,不知购灯条去了多少。

网友:
换灯条换铝基板的比较耐用,不过这个价想想好事算了,原厂用玻纤就继续用能顶个两年。

网友:
用的什么型号的灯珠,不能所有灯珠一起更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窝巢,这显示器是不是专门设计这样坏的啊。我这卖10多台,我已经售后4台换灯条了 ...

成本问题,现在的厂家设计都很牛A了,几乎在质保期内都不会坏,一旦过质保就呵呵了...

网友:
楼主挺厚道的.
拆装这么一个灯,估计半天时间没了.
如果还要订灯条的话,放那占地方还要几天.
32寸拆装风险不算大.
150元修理费不贵了,毕竟要吃饭的.
灯条铝基板是最好的了,加导热硅脂,这个方法不错.只不过灯板后面不平,聊胜于无.
灯条是必须整根更换的,如果是自己家里的电视,更不会去换单个灯珠,除非灯珠全部换掉.
否则人工和拆屏风险,远大于换单个灯珠节省的费用.

网友:
能拆屏换灯条的都是牛叉人。

网友:
每个灯珠后面加了散热硅脂,良心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