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驱动则武280x16分辨率VFD显示屏,并显示数码之家实时帖子和电平指示

楼主(2020-12-27):
则武的VFD屏,价格20左右一块,质量非常好,280x16分辨率,16cmx2.5cm,显示16x16的汉字刚刚好,可以放在家里显示时间,天气,新闻信息,电脑信息,记事本,效果非常好,很远就能看清楚.
这个屏外部就4根信号线驱动,需要外部提供50V左右的栅极高压即可,尤其是灯丝不需要交流,用直流也可以很好工作,+5V灯光直流供电,内部芯片自动调节亮度梯度差,显示亮度均匀.

这是显示视频效果:http://www.bilibili.com/video/BV1Xy4y1i7qs

实时显示数码之家帖子标题动态:

硬件驱动电路如下,程序在附件里,由网友@BG2JYM 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驱动硬件:
驱动程序:
VFD资料:

网友A:
还不如直接撸成品带高压的模块…
不过说真的VFD很漂亮很漂亮,春节闲了把我的也玩起来…

网友B:
表面那块黑色有机玻璃不盖的话还是看着有点刺眼。话说这程序改改吧,数字和英文字母上对齐看着好别扭啊,改成下对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那块黑色有机玻璃不盖的话还是看着有点刺眼。话说这程序改改吧,数字和英文字母上对齐看着好别扭啊,改 ...

用的字库芯片,读出来就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直接撸成品带高压的模块…
不过说真的VFD很漂亮很漂亮,春节闲了把我的也玩起来… ...

没有现成的模块,都是裸屏

网友:
在b站看到动态时我还以为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现成的模块,都是裸屏

淘宝上跟咸鱼上有好多现成的模块啊,刚去B站看了下楼主折腾的作品不少啊

网友:
搜了一下屏幕好像20买不到  某宝得八九十 咸鱼一个卖60     另外改字方便么   只玩过51取字模驱动oled屏

网友:
有高压麻烦 ,功耗也不低吧~

网友:
楼主说的20多,能给个链接吗?没找到呢

网友:
可以做成频普电平显示就好了。

网友:
漂亮,同求屏幕链接。

网友(2021-08-23):
为啥我做出来屏幕左边会有拖影呀 亮度不均匀 左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