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能研BC280充电器烧坏了,拆机请教

楼主(2020-12-27):
之前USB口塞了东西短路烧了,闻到糊味,正常用了段时间,后面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不识别,电压识别不准,偶尔又正常,现在问题更严重了,充坏了个电池,
  • 现在还能正常充下5号电池  18650有点异常。
拆开看了下,几个芯片烧了,自己想换换,但是上面俩6脚烧到看不到型号,有大哥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吗

网友:
查丝印,上淘宝

网友A:
信息量有限,最好把背面也拍下,照片尽量清晰点。
简单分析一下,这个充电器设计了两个独立对称的通道,由单片机监测和控制。
故障起因是金属短路U口造成,中间两个6脚ic烧毁,这两个ic的功能应该是5v升压给外部设备使用的,简单说相当于充电宝功能,坏了应该不影响其他功能,但不排除烧毁漏电抬高或拉低了信号电平,造成单片机功能出错,可以取掉这两颗ic测试一下。
左下角U6(9926A)也明显烧毁,如果不换肯定会影响左边这个通道的功能,暂无配件可以取掉以免故障扩大。
另外左下角还有个电阻R36?(阻值R200)有烧毁迹象,可以检查一下。
至于中间那两个ic去掉后拍个清晰点的照片(包括附近的电路,以及背面),在试着分析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量有限,最好把背面也拍下,照片尽量清晰点。
简单分析一下,这个充电器设计了两个独立对称的通道,由 ...

这么晚了还这么用心,我更新了几张照片,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
觉得是升压IC!有电感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量有限,最好把背面也拍下,照片尽量清晰点。
简单分析一下,这个充电器设计了两个独立对称的通道,由 ...

我把那三个烧毁的芯片拆了  现在右边的充电正常。
左边通道芯片烧毁一边的焊盘层都脱落不会飞线估计也修不了,凑合单边使用。

网友:
找到一个芯片资料供参考,相似度9成以上,具体要你自己测量对比判断。

网友:
只充电,,可以吧升压芯片拆掉

网友: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充电器的升压反馈取样电阻有点不一样?疑似用ABCD......代表零的个数?其他电阻却又是常规的标示方式。

网友A:
如此一来通过推算得出升压ic输出限流约1.8A,电压为4.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一来通过推算得出升压ic输出限流约1.8A,电压为4.2v?

太专业了,有点看不懂,谢谢你!现在拆掉烧掉的芯片一边凑合用,主要看看电池电压容量,还有个I8PRO:lol:

网友:
精密电阻啊

网友:
我感觉就是MOSFET,但你不懂,干脆寄给厂家或者代理维修吧。

网友:
目测是升压IC

网友B:
八脚芯片左右对称,是一样的。焊盘轻易不会坏,除非自己用电洛铁焊下来撬坏了,上多点锡弄下来看看。买个芯片几毛钱,修好另外一路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脚芯片左右对称,是一样的。焊盘轻易不会坏,除非自己用电洛铁焊下来撬坏了,上多点锡弄下来看看。买个芯 ...

上面一层都烧成渣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一层都烧成渣渣了。。。

这两个是一样的

网友C(2021-08-31):
6脚的是 AL658  ,正买入两个,自己更换。

网友(2022-01-03):
引用 网友C:
6脚的是 AL658  ,正买入两个,自己更换。

6脚的 AL658

是场效应管还是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