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爱国者U351 64G SM3281BB 求量产工具

楼主(2020-12-27):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aigo U351)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2000
设备序列号: CCYYMMDDHHMMSS83

设备供应商: aigo
 设备名称: MiniKing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aigo
 产品型号: U351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200312-C01
闪存识别码: 2CA36032C600 - Micron(美光) MT29F4T08GBCAG - 1CE/单通道 [SLC-16K] -> 总容量 = 1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FNNM26A256G1KHBAGJ4-37AF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MT29F4T08GBCAG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2CA36032C600        --------
--------        --------
--------        --------
--------        --------
--------        --------
--------        --------
--------        --------
--------        --------

求各位大佬发个工具  邮箱569441764@qq.com

网友A:
这个到底多大,什么片子,是512GB的qlc在3281上面开了slc吗?

网友B:
我去,还真是512g的qlc,开64g太浪费了

网友B:
刚想去买一个,一看评价,基本都是2个月左右就开始丢数据,这东西楼主也上,勇士
128g的有人拆出安国3.0主控,看来又是掺着主控卖,爱国者老传统了
楼主几不介意发一个量产工具识别信息,我想看看是不是工作在slc模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想去买一个,一看评价,基本都是2个月左右就开始丢数据,这东西楼主也上,勇士
128g的有人拆出安国3.0主 ...

量产出来  变17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产出来  变17g了

把ecc调高吧,工具好像是根据ecc的值来确定开啥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想去买一个,一看评价,基本都是2个月左右就开始丢数据,这东西楼主也上,勇士
128g的有人拆出安国3.0主 ...

如果是qlc512g,那直接拆出来贴59xt,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qlc512g,那直接拆出来贴59xt,还是不错的,

我是打算直接开slc,结果发现不是所有的主控都是3281,搞得和抽奖一样,我最怕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到底多大,什么片子,是512GB的qlc在3281上面开了slc吗?

不是的
n28a的1ce qlc,容量128qlc,大s可以m26a slc模式,id识别了m26a的,你看到的04t只是chipgenius识别错误
证据就是id是2cd31c32c600的1ce n28a正片chipgenius识别就是MT29F4T08GBCAG,可是正确容量是128的qlc,我手上就有几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还真是512g的qlc,开64g太浪费了

不是的
n28a的1ce qlc,容量128qlc,大s可以m26a slc模式,id识别了m26a的,你看到的04t只是chipgenius识别错误
证据就是id是2cd31c32c600的1ce n28a正片chipgenius识别就是MT29F4T08GBCAG,可是正确容量是128的qlc,我手上就有几片这样的正片
之前开车的慧xU盘,12元的64g版本拆出来就是这个id的大s+6989,3281可以开全容128g,1ce全盘读25写200,不过后面就换成b27的1ce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
n28a的1ce qlc,容量128qlc,大s可以m26a slc模式,id识别了m26a的,你看到的04t只是chipgenius识 ...

刚查了一下fm,发现这个id确实是·1ce 1die的512qlc,n18a的,所以刚刚我可能说错了,话说m26a不是对应n28a吗?不懂,求大佬指教,反正我先下单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还真是512g的qlc,开64g太浪费了

刚查了一下fm,发现这个id确实是·1ce 1die的512qlc,n18a的,所以刚刚我可能说错了,话说m26a不是对应n28a吗?不懂,求大佬指教,反正我先下单一个看看
但是我那个2cd31c32c600的1ce n28a确实是实际128qlc识别MT29F4T08GBCAG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刚查了一下fm,发现这个id确实是·1ce 1die的512qlc,n18a的,所以刚刚我可能说错了,话说m26a不是对应n2 ...

收回我第二条回复,这个慧荣工具识别也是128qlc/32slc,看来是chipgenius/flashmaster同时错误?召唤peratx!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回我第二条回复,这个慧荣工具识别也是128qlc/32slc,看来是chipgenius/flashmaster同时错误?召唤per ...

大佬能不能帮忙弄个量产工具 发个链接或者发发我邮箱569441764@qq.com

网友(2021-03-15):
同求个量产工具,邮箱地址zcman001@163.com

网友(2022-04-25):
同求个量产工具,邮箱地址1735315540@qq.com

网友(2023-06-13):
求一个量产工具,294741204@qq.com

网友(2023-07-14):
gzhs560@qq.com,同求一份,手头上有同事的一个爱国者351.没法识别容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