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咪咕盒子秒变全网通盒子(固件汇总附教程)

楼主(2020-12-27):
办宽带送一个中国移动咪咕盒子,是移动宽带用户到期后淘汰的。这些运营商定制盒子,固件都是定制版的只能用于运营商自己的宽带,还要登录IPTV账号认证,说到底就是交钱才能看电视。iptv到期后,盒子闲置,没有任何用处,通过刷机,安装直播软件和点播软件,先来看一下外观。

固件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s6atNmmj9hnGd4WY3HWVw   提取码:4tar

备用链接下载:https://share.weiyun.com/TraZSUfh   密码:psuanp

支持型号:

1-咪咕MG100、MG101系列

2-咪咕MGV2000(CW)代工第三方破解刷机线刷包免拆机固件下载

3-咪咕MGV2000-CNTV-零配置通用第三方破解刷机免拆机固件

4-咪咕MGV2000-创维代工(CW)-WIFI驱动7668第三方破解刷机免拆机固件

5-咪咕MGV2000-九州(JZ)代工第三方破解刷机线刷包免拆机固件下载

6-咪咕MGV2000-JZ-九州代工-S905L2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卡刷固件下载

7-咪咕MGV2000-JL-S905L2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免拆卡刷固件下载

8-咪咕MGV2000-K-康佳代工-S905L2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线刷固件下载

9-MGV2000-JL-S905L2免拆卡刷固件

10-MGV2000-J-九州代工-S905L2芯片免拆卡刷固件

具体刷机步骤:

1、在电脑安装线刷工具USB_Burning_Tool ,注意安装过程中会提示安装驱动程序,一定不要跳过等待安装完成。把license文件夹复制到 USB_Burning_Tool目录下,覆盖掉原来的 license文件夹,确认license里面有4个文件。(这是密钥刷机时认证需要)安装成功后打开软件如下图所示。

2、打开刷机软件,点击软件菜单文件,点击下拉菜单导入烧录包,加载需要刷入的刷机包。如下图所示。
3、线刷工具USB_Burning_Tool会自动校验刷机包,软件包大小不同,校验时间长短不同,耐心等待校验完成。如下图所示。
4、拆机,把咪咕盒子MGV2000拆开,注意后盖只有两个螺丝,在靠近指示灯的一侧,胶垫下面。
5、咪咕咕盒子插上电源,关闭盒子上电源开关,用usb双头刷机线连接盒子和电脑usb口。刷机软件USB_Burning_Tool刚才已经导入了刷机包,点击开始,短接主板上面的图示两脚(有一个5脚的芯片,短接两脚一侧的两个脚)。然后打开盒子开关。机顶盒线刷工具使用方法,双头USB刷机线制作

6、没有特殊情况的,刷机软件中进度条,变成绿色开始刷入,当进度条到7%以上时,短接线可以拿掉了。直到变成100%显示刷机完成,点击停止按钮。如下图所示。这样盒子就刷成了全网通盒子,断开刷机线重启盒子,可以任意安装第三方软件,看电视了。从中国移动专用盒子变成了任意宽带都可以用的盒子。注意: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刷机软件安装时驱动没有正确安装或跳过了。如果跳过了,最后一步时,电脑右下角会出现提示找到新的硬件,需要手动安装驱动。

网友:
强大。感谢楼主分享,先保存一个先,估计以后用得到

网友:
试试能不能成

网友A(2021-04-10):
这个骗人的 大家不要刷 刷了变砖   全网都是这吊毛发帖  还以为是好人 没想到是垃圾人

网友(2021-09-07):
刷成功了应用打不开显示没有网络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骗人的 大家不要刷 刷了变砖   全网都是这吊毛发帖  还以为是好人 没想到是垃圾人 ...

这个是中兴的盒子刷了他的固件

网友(2023-04-11):
河南移动咪咕盒子mgv2000-jl-s905L2芯片无线芯片622B-SRB.双内存,有这的固件和刷机方法吗、我找了全网就没有找到

网友(2024-04-07):
只有MGV2000的呀。。。

网友:
谢谢分享。家里有两个废弃的移动盒子,看看能不能再利用。

网友:
MGV2000 BYT 刷机包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