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波时钟,通电液晶显示屏所有能点亮的笔画都点亮了,所有按键失灵.

楼主(2020-12-27):
             一台电波时钟,液晶显示屏,一通电所有能点亮的笔画和符号都点亮了。所有按键都不起作用了。
    请问各位前辈,原因可能是什么,不胜感激!

网友A:
检查供电和晶振要是都正常就可以丢了  牛屎的默认修不了

网友:
晶振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刚图都没看瞎猜的,看电路板,两坨牛屎边上都有一颗晶振,上面的那个好像都烧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供电和晶振要是都正常就可以丢了  牛屎的默认修不了

多谢多谢!
新人小白,冒昧问一下,晶振如何简单判断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
新人小白,冒昧问一下,晶振如何简单判断好坏

没有任何设备检测的情况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个确定好的晶振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