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线话筒接收器5v电源插成12v了,现在应该是烧了,能修吗?

楼主(2020-12-28):
拿错适配器了,机器是5v的拿成12v的了,

网友:
拿错适配器了,机器是5v的拿成12v的了,
拿错适配器了,机器是5v的拿成12v的了,
拿错适配器了,机器是5v的拿成12v的了,
拿错适配器了,机器是5v的拿成12v的了,

网友:
检查板子的电源部分,通常电源部分损坏,后面问题不大~

网友:
检查电源输入端的1117三脚芯片。

网友:
电源插入处的保险电阻,二极管查查,后面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小板挺mini的啥也看不清

网友(2022-05-12):
电源部分的保险或者.电源输入的B+一路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