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机打理爱华磁带随身听AIWA HS-PX50

楼主(2020-12-28):
以前一直迷恋JX707,505,后来经过坑友推荐,说PX50, PX505的音质非常好,甚至是除了神机PX1000之外音质最好的。日雅上拍到一个完整版的PX50,耳机的海绵套因为年代久远已经融化到纸里去了。
用户卡上的邮寄日期标明了平成4年(1992年),估计机器是1991年左右买的

楼主:
近照两张

原始状态下的板子,还凑合。但不出意外,所有的电容都漏了。打理需要服务手册宝典,好在俺的机型网上到处都有下的,花了5块钱搞到一本PDF文档

背面

电容都焊掉

换完电容,上电一听,一个耳朵不出声,另一个耳朵声音非常小。另外磁带速度是平时的4-5倍,听所有的歌都像小孩子在叽叽叫,调带速的电位器也不灵。

电子元件除了电容,坏的几率比较小,一般是电容漏的电解液把线路板腐蚀了,有接触不良或断线,或这沉铜孔断了。

这时候就要用宝典来查线。。。万用表,放大镜,跳线,查了好几个晚上,到后来看啥都双影了,终于发现了一处断线,修复后两耳朵就出完美声音了。

磁带速度不对是电机模块有问题,懒得查线了,手头上有同系列的好几个电机模块,随便找了一个换上,声速也正常了。

这个机器的机芯和JX505, PX303, PL55等机器的机芯是共用的,用料足,状态非常好,另外皮带也是个奇迹,基本拆修了很多同类机芯的机器,皮带全都完好无损,近30年前的东西,还很柔软。不像后来90年代中期超薄机芯用的皮带,都烂成泥,搞得到处都是,很多时候还会把铜飞轮腐蚀了。

楼主:
用30年前的机器听28年前录的 荷东 DISCO, 各种回味和享受。

BBE/DSL 音效都很不错。

网友A:
当年读书的时候,非常羡慕有这种机机的土豪同学。

网友B:
固态电容怎么能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怎么能漏液

固态不会漏啊。。所以换成固态。
原来的用了大量的液体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读书的时候,非常羡慕有这种机机的土豪同学。

同样。。当时最爱逛商城,看柜台里面天价一般的随身听流流口水。

网友C:
那个铅酸充电电池还能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铅酸充电电池还能充电吗?

谢谢打赏

充不了电了。
但网上有复活大法,
就是打开盖子,加蒸馏水,然后逆向充电激活电池,最后封上。
看操作不难,但有些电池逆向充电也激活不了,而且封装不到位的话会造成酸液外流,腐蚀机器,
就有点得不偿失了。所以一直没亲自试。

再淘宝上100多RMB的 原装条电改锂电更靠谱些,买来直接用

网友D:
爱华中高档机器电容是必漏 运气好的不腐蚀过孔 运气不好的可以直接扔掉 不过说真的 爱华的皮带是真的好 我收的几台机器没一台要换皮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爱华中高档机器电容是必漏 运气好的不腐蚀过孔 运气不好的可以直接扔掉 不过说真的 爱华的皮带是真的好 我 ...

是啊。。都是NICHICON的电容,为啥有些就完全不漏,有些就漏的这么厉害?
我拆的PX101/PX10, PX20, 87,88年的单放旗舰机,电容都不漏,但有些容量已经减了一半以上了。
从PX303开始,PX505,JX505,JX707,都漏的一塌糊涂。

但是PX101/PX20的皮带都烂的不行,PX303/PX505系列的皮带都完好,到了JX707,JX909,皮带又开始烂的不行了。不知道那种永不灭的皮带是哪家厂家生产的。

网友:
那么久远了,皮带和电容坏都是人之常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都是NICHICON的电容,为啥有些就完全不漏,有些就漏的这么厉害?
我拆的PX101/PX10, PX20, 87 ...

我手头几台J303 707 JX707的皮带都依然完好 不过运气都是真的好 过孔都没有腐蚀的 只是洗板子换电容换面板电池就又恢复青春

网友:
不错,品相很好,皮带居然没坏,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99还是2000年的时候买了个松下的,好像是600多,还有一二千的。

网友:
求维修手册
526882002@139.com

网友:
都换了钽电容,真不错啊,钽电容永不漏液永远不坏

网友(2021-05-26):
看起来主板挺干净的,的确看不出哪里有断线,我有一台爱华找了几天都没找到

网友:
拆机打理修复的高手!

网友:
手头有几个断皮带的超薄爱华 松下随身听,懒得打理了,丢那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