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硬盘停转,影响寿命吗??

楼主(2020-12-28):
电脑闲置一段时间或看视频而没有访问第二、第三硬盘(机械盘),硬盘就会停转。当你双击盘符打开硬盘的时候,会听到硬盘加电开始旋转的声音。这样的停转和启动,会不会影响硬盘寿命??

网友:
硬盘休眠能延长寿命

网友:
反正我看到的硬盘坏基本都是在启动时候突然暴毙,很少一直运行的时候坏。个人认为让硬盘休眠延长寿命是个伪命题。节能是可以的。

网友:
系统自己休眠的不用管,一直上电是系统在管理 有数据读取 磁头就一直待命状态,时间长不操作了他就休眠了!

网友:
就我个人使用过的一二十个机械硬盘来看,没发现系统休眠造成的硬盘损坏,大多是电源,机械振动,质量引起的损坏,但也有人说频繁启动对硬盘不好,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人具体的研究过

网友:
安装系统后,第一时间就是关闭硬盘休眠

网友:
寿命倒是其次,关键是我的3块西数蓝盘上电起转声音很大

网友:
我一般不选择机械硬盘休眠,怕坏了。

楼主:
希捷 1+2T,不知道是两块都停还是只停了1块。

网友:
任何电子设备在启动的时候脉冲电流都会影响一部分寿命,频繁启动必然会影响整个硬盘的寿命,但是设置一定时间停转会节省几w的电量,做个取舍吧,在电源选项里可以设置。

网友:
只要不是太频繁,没有影响吧。。。

网友A:
节能这个只有笔记本用电池时才启用吧,台式机我从来没有给硬盘开节能,以前24小时x7天不关机也没停转过。大概有近8年了也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能这个只有笔记本用电池时才启用吧,台式机我从来没有给硬盘开节能,以前24小时x7天不关机也没停转过。大 ...

我以前也没用过,就这次装的系统出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好是坏。所以就问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