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国内设计人员都是傻子吗?这么明显的瑕疵产品都能上市

楼主(2020-12-28):
先看第一个WiFi插座,插孔在上,开关在下,一插上插头,开关就被插头线死死挡住,怎么按,拿牙签捅吗?

再看第二个插座,这个插座开关在底部,虽然没被挡住,但是有电源线碍手碍脚的也很难受,难道就不能放在顶部,啥也不挡吗?还有指示灯,也是插上插头就被挡得严严实实,真的不知道这种设计是怎么过审的,设计人员脑残,审核的同样脑残

网友:
插头设计不一定能适合所有插排,你用那种竖插插排绝对合适

网友:
第一个的设计真是无语了。

网友A:
看看这些产品设计就知道为什么要“可持序发展”!一次设计到位如何挣下一次的钱?

网友:
设计是有问题的。
只适用于直插头电源线。

网友B:
第一个WiFi操作我用挺好的的呀,个人没有觉得脑残,那个按键是指示灯兼按键,按键在配网的时候起作用,配完网就是个指示灯,不觉得怎么脑残了,直接用小度控制或者APP控制,不是给你天天拿手按的。其他的没有用过,但是设计应该都是一个道理。

网友:
只能说该产品不适合你用,你不能用不代表这个产品就是废品或者设计师有问题,只是没有考虑到部分情况,或者说为了美观就损失了部分产品兼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些产品设计就知道为什么要“可持序发展”!一次设计到位如何挣下一次的钱? ...

这种脑残产品能不能卖出去都是问题,还下一次?

网友:
明明是个wifi开关,却要当手动来用

网友:
亲亲,这里建议您购买插排使用哦

网友:
顶部上面落灰之后又会进入缝隙里面去,更加按不动。加上这个是智能开关,那按钮是给你应急和配网用的

网友:
估计设计师压根就没去实际试用下

网友:
你知道,大部分设计产品的工程师,是坐办公室靠想象干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WiFi操作我用挺好的的呀,个人没有觉得脑残,那个按键是指示灯兼按键,按键在配网的时候起作用,配完 ...

有按键就是预备着给你用的,要不设计来干嘛。但是当你想用的时候怎么用

楼主:
正常的插座不应该是这样吗?按键放在顶部,不会被遮挡,你想用的时候就能很方便的按下。指示灯放在插孔上方,一目了然
别说什么无线开关只是适用无线控制,不是给你天天按的。这样的设计我不天天按,偶尔按一下也不方便啊。要是不给用干脆就别设计这个按键和指示灯

网友:
为什么我没看出来哪里不妥,估计是我智商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的插座不应该是这样吗?按键放在顶部,不会被遮挡,你想用的时候就能很方便的按下。指示灯放在插孔上方 ...

是你用法不对,不常用的联网设置按键,先按再插不就没这毛病,用直插也没这毛病。
看了拆解,这么设计更紧凑并无毛病。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2593

网友:
博联的,APP现在都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用法不对,不常用的联网设置按键,先按再插不就没这毛病,用直插也没这毛病。
看了拆解,这么设计更 ...

不常用不是让你用不了,按你的意思干脆就别设计那个按键好了,反正又不常用。
还有那个LED都被挡住了,这样的设计又是什么道理?就是为了结构紧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常用不是让你用不了,按你的意思干脆就别设计那个按键好了,反正又不常用。
还有那个LED都被挡住了,这 ...

好比路由上那重置键麻烦不,还要用牙签捅,干脆取消反正不常用

你所说的这锅还是让你的插头来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