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联创OF-3028专业护眼台灯拆修、测试,第一次见没中间那条腿的微调电阻

楼主(2020-12-28):
这个捡的联创OF-3028专业护眼台灯的主灯OK,光控夜灯不亮了
拆机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753
家里台灯多,但吃灰也要修好,不然心里总是吊着

整灯外观

光敏电阻

主灯可以点亮

色温还行,虽然灯头发黑了

夜灯不亮,只能拆下板子检查

板子背面

跑的电路图

发现这个微调电阻有开路了,就是上图R3位置

这种常见3条腿的,只两条腿的还没见过
它其实就是取消一侧脚,用中间抽头脚代替空置侧
电阻膜两头是好的,测试为200k

抽头开路懒得清理,就直接用电阻代替,估计还能更可靠点
看原可调电阻位置在中间,就用两个51k串联吧

再焊上光敏电阻和LED测试

环境亮的时候,LED不亮

静态功耗不算小

遮光后LED亮,功能OK

亮灯功耗差不多,毕竟这LED没啥功率

功率因素自然很低了

回装好

夜灯挡亮灯了

还挺迷幻的

主灯同时亮

输入功率14.5W

功率因素

光控测试一下
用激光笔,不射光敏电阻时,夜灯亮

射到光敏电阻,夜灯灭,功能齐全了

最后测下灯座的亮圆片,确实是金属镀层,肯定是用于触摸的了

简单问题,简单搞定!
搞定也是吃灰,留着以后用或改LED

网友A:
跟新的一样,挺时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好手艺。。。。。

小故障,温总过奖了,搞得偶都不好意思

网友C:
大咖发帖基本都有原理图,讲解详细

网友D:
如果改为LED更为妥当了

网友E:
零几年我买过类似的,换了几次灯管,用了大概10年电子变压器故障,改成E27螺口装节能灯,后来不常用换成5瓦LED玉米灯。

网友F:
有技术动手能力强。感谢分享!

网友G:
看来还能根据环境亮度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新的一样,挺时尚。

外观倒是没磕碰,擦掉墙漆比较费力

网友:
牛掰了,恭喜修复,画图纸好工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咖发帖基本都有原理图,讲解详细

过奖了,一般偶也只有维修才跑电路

网友:
居然捡到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改为LED更为妥当了

等它启用,且灯管坏掉再换LED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几年我买过类似的,换了几次灯管,用了大概10年电子变压器故障,改成E27螺口装节能灯,后来不常用换成5瓦 ...

谢谢分享,电子变压器坏的话,正好改LED

网友:
已超出该帮帮团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技术动手能力强。感谢分享!

这个问题比较明显,所以修起来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还能根据环境亮度调光

but调光效果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