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PLM09ZM充电宝能改成1A输出么

楼主(2020-12-28):
最好能改一个口,实在不行两个都改1A也行

网友A:
不想高功率输出?把数据+—短路行不行?

网友B:
默认2A这个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2A这个不好么。。

不好 发热大电流大伤手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高功率输出?把数据+—短路行不行?

意思数据口识别会升压9v和12v,断开数据角一直会保持2A输出?

网友:
1A充电电池坏的更快吧,速度太慢了手机自耗电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数据口识别会升压9v和12v,断开数据角一直会保持2A输出?

对啊,是靠数据识别的,你把它数据口废了应该就不会大功率输出了。废掉数据口,至少不会升压到9V和12V,至于1A和2A,具体要看它电路的设计。

网友:
把识别电路改掉,就是普通充电方式了。

网友:
改成1A输出有些麻烦,不过想MicroUSB口0.5A或2A输出的话,使用一根2芯充电线即可。D+、D-不短接0.5A输出,D+、D-短接最大2A输出。这样可以不破坏充电宝本身结构,使用时注意一下就可以。
这种2芯线可以自己DIY,也可以使用成品线,一般那些POS机,LED充电灯、插卡音箱配送的充电线大多是2芯的。

网友:
短接数据端子,把电流检测电阻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