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华硕固态 AS608磐石版 120GB

楼主(2020-12-28):
华硕ASINT固态硬盘 SSD25D120G-MBES
AS608磐石版 120GB

网友:
我拆过一个固态的,里面就一小块电路板
也就盘的三分之一的电路板
华硕固态电路板元件真多

网友:
这玩意华硕品质?华硕现在这种品质了?

网友A:
这个牌子说不定就叫华硕品质....和那个ASUS华硕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说不定就叫华硕品质....和那个ASUS华硕没关系

不会,ASint有单独的中文名“昱联”,一般只有华硕的整机才会见到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ASint有单独的中文名“昱联”,一般只有华硕的整机才会见到这玩意。 ...

你可能会错我意了,我知道它,它之前就是做内存条的,我家还有根DDR2内存条就是这个牌子的
之前有很多小厂喜欢臆造一些冷门牌子或者型号的SSD,比如上次那个金士顿A240.连金士顿自己都没出过这玩意,
这块AS608我在网上,除了淘宝以外的地方详细资料根本搜不到,样子最接近的只找到AS518,但很多细节不同,比如518的标签是黑底白字,正面会印刷中文品牌,所以我就有点怀疑这块硬盘是不是....ASint的官网上产品目录我也看了,里很多非零售的产品都有,唯独它没有出现

网友:
这个120G是我见过最豪华做工了

网友:
用料不错像Intel早期固态硬盘,后来集成度发展,电路板面积逐渐缩小空出一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