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也改优利德UT61E,加蓝牙,USB传输等

楼主(2020-12-28):
看到UT61E这么多人在改,也入手一台,参考国外一网友的改装方法,开始改装,数据采集加装了蓝牙传输,也加装了USB传输,同时也增加了自动关机、背光、最大最小值。用pro mini 328p控制各项功能,ch340n改usb,用jdy-23做蓝牙传输,电池也改了锂电。电脑和手机可以同时采集数据。利用黄色和蓝色键,通过按键时间不同切换功能,原来功能不受影响,万用表开机时默认禁止数据传输,这样也就是打开了自动关机功能,开机时蓝牙模块默认也是没电的,以省电。

加装USB:
    利用万用表自带的占位块,将340N和红外接收电路正好都塞进去,平常也不用拔掉

加装蓝牙:
    根据JDY-23资料,用USB串口模块修改名称,UUID,传输速率等,传输速率改为19200,其他数据可不改。手机软件中默认的UUID是HM-11的,可以修改为JDY-23的,也可将JDY-23的改为手机软件默认的,只要两者一样就可以连接了,只能从手机软件连接万用表,不能从系统蓝牙中连接。JDY-23的RDX脚通过一个10K电阻接到万用表芯片SDO引脚(万用表打开后盖,电路板右上角有SDO焊点),电源由328p提供,开机时默认不加电。

pro mini 328p选择3.3V的,就可以不需要加任何元件直接从万用表取电,将万用表黄色、蓝色按钮到芯片的线路切断,将328p串在切断的两端即可。

代码附后:

看图吧

网友:
这个好,可惜用不上,暂时对手持表记录数据没需求,关键是改造技术上对我有难度!

网友:
这个不错,楼主技术牛!

网友:
厉害,不过万用表增加数据传输功能有应用场景吗,好像也只能用来连续记录下被测设备的电流电压。

网友A:
功率计有蓝牙统计数据就好了!

网友:
楼主好人,热心坛友,已经收藏,谢谢!!!!!

网友:
挺好,有用,收藏了,

网友B(2021-10-29):
引用 网友A:
功率计有蓝牙统计数据就好了!

有同样的期盼,有碰到这样的产品了吗?

网友:
电子工程师或者设计者有用,普通电工和维修者用不上数据记录和蓝牙传输功能

网友C:
我UT61E坏了,自己不开机了,也不知道啥原因。刚开始以为电池没电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网友D(2021-12-16):
好帖正准备也加个蓝牙。可以分享下手机APP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UT61E坏了,自己不开机了,也不知道啥原因。刚开始以为电池没电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

发到售后去,一般都免费修。除非进水等严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帖正准备也加个蓝牙。可以分享下手机APP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972-1-1.html我发了官方出品的最新版app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同样的期盼,有碰到这样的产品了吗?

众仪300万用表可以,有蓝牙下载电牛APP功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众仪300万用表可以,有蓝牙下载电牛APP功能很多。

万表表测功率能一步到位么?

原本期待的是功率计这样的产品。。。

网友(2023-04-12):
这个很实用的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UT61E坏了,自己不开机了,也不知道啥原因。刚开始以为电池没电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

送售后维修啊!

网友(2024-04-10):
这也太高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