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饥又寒解牛』拆修一只FPS012USA-050200电源适配器,并改为燃气热水器供电...

楼主(2020-12-28):
标题:『饥又寒解牛』拆修一只FPS012USA-050200电源适配器,并改为燃气热水器供电用。。。。。。。。。。。。。。。。。。。

1、这电源适配器,是坛友们以前送给我的,到我手上已经long long ago,由于插头没有相应芯片,所以一直没有动手维修。这次在马宝上淘了些元件,顺便把这芯片一同带回来了。

2、电源体态丰腴,天生丽质,最讨朕的欢心。。。。。。

3、保险和芯片都炸了,两颗启动电阻也跟着倒霉了。美人死的好惨。。。。。。。

4、这电容容量也变大了,10uF的,变成1679了,D值也由正常的值的0.0几变成了6点几了,也涨了几十倍。

5、手头上没有这电容,只好在垃圾堆翻出这东东,找了一只电容换上。

6、把芯片焊上,没有电压输出,检查发现芯片有问题。于是拆下芯片,装上座子,换上另一块芯片,输出正常了。

7、这次在同一店家淘了两粒芯片回来,右边的是打了导热硅脂拆下来的,左边是换上后更好地跑的。

8、仔细观察,能正常工作的丝印是金色的,字迹比较模糊。

9、这个丝印是白色的,字迹很清晰,却是有问题的。

10、改电压,3.6V输出。。。。。。。

11、把“坏”字改成“好”字,并标上电压值。

12、它的归宿是这样的。等下次回老家,也这样给燃气热水器改装。。。。。。。。

谢谢坛友们捧场,祝坛友们平安快乐。。。。。。。。
THE END

网友:
还是火牛耐艹,,,

网友A:
应该两个都是激光刻字的,,洗掉硅脂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好像有直接代换的IC吧,,DH3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两个都是激光刻字的,,洗掉硅脂就可以看出来

是激光刻字的,有刻槽。

网友:
感觉热水器还是用。。。牛好点

网友:
我擦,电容都怀上了,是不是你干的

网友:
温总好,体态丰腴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怀孕的它

网友:
这个电源还不错~

网友B:
丝印是白色的是因为有硅脂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印是白色的是因为有硅脂嘛。

不是,原来就是白色的。当时先上这粒,就是看上它字迹清晰。那个字迹模糊的我以为是假货。

网友:
神奇的温总,就这样修好了,哎,厉害了。

网友:
来晚了,后排站在小板凳上看老温洗澡

网友:
温总修电源那是手到擒来

网友:
一看就是直排热水器!应该换强排热水器了,安全啊!装电池的直排热水器,好处是: 停电也能洗澡……

网友:
还是外接电源供电啊,感觉这种故障最多了

网友:
大婶出手,不一般。。

网友:
为啥改成3.5v,不是3V就可以了吗

网友:
厉害了哈哈,恭喜温总

网友:
还不错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