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玩具攀爬车,改全比例遥控 两驱四驱切换

楼主(2020-12-28):
小车年初疫情期间买的美致14:1攀爬车,大部分快递都停了,在苏宁买的,价格略高于市场价,原车自带6V镍铬电池,充电5小时续航10分钟。
主板来自淘宝,17元   遥控来自拼夕夕 21元,舵机3元,其它配件都是红包兑换的,最便宜的全比例改装方案,分体电调接收机遥控价格高很多,这个车不配拥有

网友:
为了折腾也真的豁出去了

网友A:
顺便把130电机改一下,换成钕铁硼磁钢定子,改下电机绕组提速,换加强版碳刷和整流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把130电机改一下,换成钕铁硼磁钢定子,改下电机绕组提速,换加强版碳刷和整流子。
...

算了,懒得折腾,就这样小孩玩玩足够了,过几天加上3v LED灯条装饰一下

网友:
玩不了几天就腻了,除非学校又小伙伴一起比赛。这个比较适合大人玩

网友B(2022-05-11):
请教下楼主,有个同款的6伏的车,怎么改18650电池增加续航时间呢?2节并联电压低,2节串联怕把控制板烧了,手头有LM2596的升压版,电流是2A,不知道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有个同款的6伏的车,怎么改18650电池增加续航时间呢?2节并联电压低,2节串联怕把控制板烧了{: ...

我这个就是6V的,这个原车主板4.2V可以用,速度慢了点,8.4V没试过,升压板2A电流小了

网友:
谢谢你!没来得及折腾升压板。买了5节(3+2)7号电池盒(5节5号的盒放不下,需要打磨),将手头闲置很久的10节7号镍氢用起来,续航也还不错。

网友:
你这么一说,我儿子也有个这样的玩具车呢,我还有俩7.4的锂电给他装上,不用充电俩小时玩耍五分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