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解这个一进二出VGA分配器故障处理

楼主(2020-12-28):
显示器信号一进二出分配器,输入显示器正常,输出接的两台显示器都没信号,以前也有过两次这个问题,拆下来后胡搞一阵又莫名其妙的好了,这次不行了。
板上有IC 59833,查资料是视频信号放大作用,还有一个是HCT04,还有一个是L7805CV,应该是稳压吧。

网友:
先测7805 O脚是否有5V--有--测量两二极管降压是否有D3 3.3~3.8V左右---有测量VGA的行场是否有信号输出那一级没有更换对应部位损坏零件,维修完成。

VGA接口如下图。

楼主:
什么都没动,就万用表测了几下,没发现什么问题,输出5V,降压后3.3V,14 15脚通IC的每边的 1  3  和  2  4,也没发现问题,然后装机竟然又正常了。搞不明白,和之前一样套路。

网友:
这是有虚焊的地方,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