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香薰肿么感应水位的?

楼主(2020-12-28):
香薰不出雾风扇也不转,拆开弄半天,啥也整没到,也没有其他雾化器里的浮子水位开关,它肿么感知水位的?

网友A:
你这图片不完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片不完整啊……

嗯,还有雾化片/风扇等....

网友:
单片机计算工作时间

网友:
雾化片干烧检水

网友B:
你想把它修起来就跑下电路吧,根据实物把故障范围的大致电路画出来便于大家帮你分析。
个人分析大致原理:通电后mcu检测按键得到命令后发出一个电平或pmw信号控制q4推动q5驱动超声波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把它修起来就跑下电路吧,根据实物把故障范围的大致电路画出来便于大家帮你分析。
个人分析大致原理: ...

谢谢。
跑了一下电路,印刷版太密不知准确了多少。U1是MCU的供电3端稳压块?输出几v?U2应该是输出12v的吧?现在6个灯亮度及调光都正常,那么U3没坏?

网友B:
看了一下,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c7两端的电压就是u3的工作电压,测一下c7两端的电压就知道了。
24-Vc7-Vr9=u1的稳压值。
你没在图上标出mcu的第一脚。

网友:
图上Q5发射极那个电感是L2

网友B:
从图上看假设雾化为启动按钮,cd为停止按钮,正常情况wh按一下后风扇和雾化器会同时开启,cd按一下后即停止。
现在虽然雾化器不工作,风扇有没有什么反应呢?

网友:
q3q4同时受mcu的一个脚控制,q3导通风扇转,q4导通Q5起振。

网友B:
高频信号经过d4r1c1整流滤波后反馈给mcu,mcu通过反馈信号判断雾化器的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c7两端的电压就是u3的工作电压,测一下c7两端的电压就知道了。
24-Vc7-Vr9=u ...

没揭开贴纸不知道哪脚为1脚,是右下角那个?
Vc7是MCU的工作电压?是5v,Vr9是2v,那么U1是17v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假设雾化为启动按钮,cd为停止按钮,正常情况wh按一下后风扇和雾化器会同时开启,cd按一下后即停止 ...

CD是6只led灯明/暗/灭按钮,这个功能正常,WH就是喷雾强弱风扇转动的按钮,现在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信号经过d4r1c1整流滤波后反馈给mcu,mcu通过反馈信号判断雾化器的工作状态。 ...

如此Q5是得到Q4提供的直流电位自行起振的(C10是10微法电容,所以Q4提供的不会是高频信号?),而不是由MCU提供高频信号输出超声波的?
那么可以直接由Ucc分压給R6上加适当高电位让Q5 起振怎么样?这样找出Q5周围那个元件故障?
测了Q3与R5节点对地电压0,Q3与R2接点对地电压24v,Q4/Q6类似,所以图中Q3Q4Q6应该是PNP管,标为NPN管是错了。

网友B:
用施加电压的方法让Q5起震明显不妥,控制不好直接炸了。
先把mcu输出的控制信号搞清楚:
按动wh按钮,测量观察mcu的2脚输出的电平变化(相对mcu的第14脚)是否有迹可循?
有维修电源的话不接24v,单独给C7两端加上5V供电,方便测量观察。

网友B:
Q4导通或截止时R9和可调电位器W1(故障率较高,阻值未知)通过Q4接地或悬空,相当于改变了Q6的工作状态而停振或起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Q4导通或截止时R9和可调电位器W1(故障率较高,阻值未知)通过Q4接地或悬空,相当于改变了Q6的工作状态而停 ...

嗯,电位器容易接触不良,等下测试看看。
手边正好有5v适配器,稍后接到mcu上试试看雾化/电扇控制电平及led灯控制电平什么情况?刚才测了一下电源+对MCU与R14接点的电压,在led大亮时等于0,而小亮时等于5v;
led亮度控制是按的WH扭,原来还以为CD是光亮度按钮~搞错了。还有电路图中还错漏一个电阻~就是WH按钮右端与电源
+跨接202值电阻,已补充如下电路图上了。
Q5输入中的电位器检查过了,完好上面标103是10k吧,实测近9k。
检查CD按钮时短路按钮两端,偶尔雾化震荡会出现,并且能调雾量大小,但是关闭后不能再启动,再反复短路CD扭,偶尔还会起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施加电压的方法让Q5起震明显不妥,控制不好直接炸了。
先把mcu输出的控制信号搞清楚:
按动wh按钮,测量 ...

去掉了U1的防潮漆,上面隐约标有“A9”和“430”,查不到是什么块?
照明灯可以亮~暗~灭,此时测得R8、R14左端有高低电平变化。
偶尔镊子碰触按钮“CD”雾化器和风扇可以启动,并能调节雾量(4个led指示灯也同步显示),调到停止状态就不能启动了......不启动时测R7左脚电平没变化。
这样可以认为雾化电路没问题吧?
只是MCU不能工作?

网友:
那两个漏画到按钮的是上拉电阻。
按钮按下时对应相链接的mcu脚位电平会发生变化,⚠️注意GND_MCU(看我在电路图上的标注)也就是mcu的第一十四脚是mcu的电源地,所有mcu发出的控制信号都以此为参考点⚠️,相对于GND_mcu来说,11、12脚平时为高电平(5v),对应按钮按下时对应的脚为低电平(0v),利用这一点可以判断按钮板至mcu的链接电路是否正常。
镊子触碰由于有感应电相当于一组干扰信号改变了对应的电平。
至于那个U1可以看作是一个稳压管,主要功能就是让mcu获得稳定的5v工作电压,5v正常可以排除U1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