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谁用过这个灯杯,知道怎么接线吗

楼主(2020-12-28):
这灯杯好像是在老王家买东西送的,送了三四个吧。一直没空玩。里面有三种LED.灯珠板和电路板铆死了,不好拆下跑线路。谁知道上面的接线定义吗?

网友:
红黑电源,先接上,然后短接其他线,一个一个试。

网友:
应该还有个控制器吧。这个应该有控制冷暖光。

网友:
3014灯珠,我这里好多哦,丢都丢不完

网友:
不,仔细看了好像还不是3014,有点像电子配件普通的led1206贴片发光二极管,

楼主:
跑完线路了,发现红线黑线是一个红色跟黄色LED引脚,不用管。黄线接电池正负极,绿线接电池负极。2.5-3.3v之间亮周围一圈六个小的白色灯珠,在3.3-4.2v,亮中间主灯,电流300毫安。白色线不知道干嘛,怀疑是调光用

网友:
钻研精神很好

网友:
你想多了,就是矿灯的灯泡,就两种光,一种是中间的主灯,另一种是周围一圈小灯,一个防爆旋钮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