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雷士灯盘

楼主(2020-12-28):
单位买了一堆雷士的灯盘,用了两三个月以后,坏得比较多,拆开看了一下,都是坏了一个热敏电阻,型号5D-9。换了就修好了。。。有坛友知道,老是坏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老是坏NTC有点少见啊

网友A:
是不是电网不稳定啊?

网友:
那个是防止开关触头打火的

网友:
不应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网不稳定啊?

单位老旧办公楼,坏了很多LED了,不光雷士,电工换的杂牌的也容易坏,电网不稳定有仪器或小装置可以检测么?

网友:
和功率、温度有没有关系?
查了一下资料,5D-9是5欧/3A(max)如果功率不够应该也会因为发热损坏。

网友:
这个负温度热敏电阻,防瞬间浪涌冲击,去掉不用试试?

网友:
换10D更大常温内阻的,电容充电电流大

网友(2021-02-20):
估计工作环境温度太高 热坏的,青稞纸都烤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