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00瓦多晶硅组家庭纯12伏照明狗用麽?

楼主(2020-12-28):
旧事重提太阳能发电纯家庭照明用途,看过大师们的几个大型太阳能发电建设,见识过大型太阳能就是烧钱活动,但是又按耐不住那想折腾一下得手痒,现在基本组成结构与用途已经明确,想大师们指导下是否够用或组合缺陷不足,,结构由100瓦躲晶硅太阳能发电板,一个能光控加时控负载输出得的太阳能控制器,一个闲置带200安输出保护板的12伏65安磷酸铁锂电池,厨房一个10瓦12伏LED灯,客厅100瓦12伏LED灯,白天太阳能板发电,天黑后控制器光控输出负载灯全亮,亮灯6小时后咩灯,湖南省永州地区一年有联系3个约得阴天,这个100瓦的多晶硅能不能保这二个负载灯每天亮起来?或者说出太阳后充满电厚的阴天能亮几天?呵呵数学课是体育老师教的不会算,期盼路过的大师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买一组48V超级电容,太阳能电池板串联后能有40V左右,直接对电容充电,防灌二极管前面引一根线控制一个继电器用来控制DC-DC电路以保证白天时灯不亮,一组电容不够就两组,这是成本最低的方案!!!
至于存储到电容里的电是用来给电池充电还是直接点灯就要看自己想法了,100W估计电容组都冲不满。

网友A:
狗窝多大?是给狗取暖还是给狗照明?

网友B:
是单晶硅还是多晶硅?为什么只能狗用?

网友C:
12伏照明狗用麽?狗才不管你多少伏呢,只要有肉吃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单晶硅还是多晶硅?为什么只能狗用?

人用人用,多晶硅板18伏的100瓦,负载全部都是12伏,避免了逆变器的自耗电,单晶硅阴天转换率太低了,标题 错别字哈,发出来才看见修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窝多大?是给狗取暖还是给狗照明?

人窝客厅26个平方面积,厨房16个平方面积,呵呵,是人用12伏照明用,纯照明用就不上逆变器了,家里有一个12伏1600瓦虚表的逆变器变出来的电,电灯用了闪频厉害坏灯泡又待机自耗电大噪音大,所以纯12伏照明简单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伏照明狗用麽?狗才不管你多少伏呢,只要有肉吃就行

呵呵,12伏照明人用的

网友D:
必须不够,我老家就改的这样的,100w的板子,40ah电池,平时到没什么问题,到现在秋冬季节动辄半个月没太阳,点灯都要悠着点玩

网友A:
110瓦的功率,用6个小时,消耗0.66度电。100瓦的太阳能板,按每天6小时全功率照射,发电0.6度,这还不考虑转换效率,你需要两块100瓦的板子。另外,连续几天阴天的情况,就不用考虑够用了。

网友:
我家2块200w单晶,12V60AH铁锂电池,睛天电用不完,下雨不够用。我自己做的控制器自动切换太阳能和220V,所以装好就没管它

网友E:
电路图给你们,需要的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图给你们,需要的仿制

谢谢,我主要就是考虑到逆变器自身的自耗电,逆变与存储过程中的能效消耗,改为直接12伏存储电与12伏电输出直供负载,当然啦比较大的方案对于这点耗电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我这样的小型纯照明太阳能发电,就一定要考虑最大能量转换,减小组件中的自耗电,,你的方案类似于消防照明灯原理,会自动切换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不够,我老家就改的这样的,100w的板子,40ah电池,平时到没什么问题,到现在秋冬季节动辄半个月没太阳 ...

你有没有考虑加大一下存储电的看看?如果行不通就只能降低客厅100瓦的功耗,比如说降到35瓦,一共负载46瓦LED灯,目前我家是使用2个35瓦LED灯在客厅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瓦的功率,用6个小时,消耗0.66度电。100瓦的太阳能板,按每天6小时全功率照射,发电0.6度,这还不考虑 ...

如果行不通就只能降低客厅100瓦的功耗,比如说降到35瓦,一共负载46瓦LED灯,目前我家是使用2个35瓦LED灯在客厅照明,这个65安磷酸铁按在船上电鱼还能电4个小时左右,那个输出电流可是大的很,照明应该没有多大电流吧

网友F:
只说理论上,46W灯每小时消耗电量约3.8AH,65AH可连续照明约17小时,光伏版晴天光照环境5小时约冲40AH(季节不同太阳角度有区别,发电量也有区别),灯照明6小时约消耗22.8AH,这样可坚持约3个阴雨天,(阴雨天板也是有电发出,只是发的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行不通就只能降低客厅100瓦的功耗,比如说降到35瓦,一共负载46瓦LED灯,目前我家是使用2个35瓦LED灯 ...

如果你只是在你家鱼塘电鱼,我无话可说。如果你是在野外电鱼,我很反感,最好不要做这种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考虑加大一下存储电的看看?如果行不通就只能降低客厅100瓦的功耗,比如说降到35瓦,一共负载46 ...

储能不够,发电也不够,偶尔阴雨还无所谓,半个月没太阳,怎么都扛不住,只能多加点板子加点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只说理论上,46W灯每小时消耗电量约3.8AH,65AH可连续照明约17小时,光伏版晴天光照环境5小时约冲40AH(季 ...

阴雨天根本没什么电流的,天气真不好说,上个月没出俩天太阳,这样点灯都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阴雨天根本没什么电流的,天气真不好说,上个月没出俩天太阳,这样点灯都够呛 ...

雨天我知道没有电流,但是阴天已经快2个月;我撸的15元180个灯珠的太阳能一体路灯依旧天天夜晚亮啊。说明阴天也是在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