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卓精万分之一的电子天平

楼主(2020-12-28):
有一台万分之一的电子天平,有点小问题,拆开打理一下,恢复正常

外观

开机

拆开里面的电路
主板,非常小

反面,芯片全部打磨,一直模仿别人,也怕别人模仿自己

输出接口及电源接口

反面,芯片也打磨了

显示屏

反面

传感器,最贵重的器件

放个100g标准砝码,显示100.00019,还行

整体来讲,比较简单,不过准确度还行,普通用用可以,不能跟进口的比,当然价格也不能比。

谢谢观看!

网友A:
这精度日常足够了,一般人都用不到这么高的,基本1g的都够用

网友:
这个利用重力测量质量的高精度操作,应该每个不同地方都要用法码校准的吧。

网友B:
一直认为这种利用弹性形变测量的是弹簧秤,只有利用杠杆原理来测量的才叫天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精度日常足够了,一般人都用不到这么高的,基本1g的都够用

对头,而且万分之一精度的对环境还有要求,一般的条件是达不到的

网友:
这种精度千分之一就差不多了

网友:
见识了这种电子天平,里面电路板还这么干净

网友:
好狠,主板芯片全部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认为这种利用弹性形变测量的是弹簧秤,只有利用杠杆原理来测量的才叫天平。 ...

支持,明显是弹簧秤,与当地重力加速度有关

网友:
几年前在技校里见过,用来测量油墨变干后大概密度,校准砝码要用专用镊子放置。芯片去掉型号很常见。

网友:
这种东西运放选型很关键,结果给打磨了

网友C:
里面的做工………………

梅特勒-托利多笑而不语…………………

网友:
好像很高大上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的做工………………

梅特勒-托利多笑而不语…………………

当然不能跟梅特勒-托利多比啊,价格也不能比啊

网友:
这种电子天平,严格说来每年都需要进行计量检定的

网友:
10.00019   吓我一跳,十万分之一

网友:
本来1克已经很小了,一般个人用0.1克到0.01克够了

网友(2023-09-22):
这个电路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
高大上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