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奇怪问题讨教

楼主(2020-12-28):
一直正常使用的led灯,突然出现时亮时不亮,换同样的灯情况相同。
检查  1  所有灯都是好的,换到其他地方都正常。
         2  开关换后情况没有改变,基本确认不是开关问题。
         3  线路检查,接头都重新打开确认没有问题,所有线路都能看见,看不出问题。
         4  灯头检查正常,仔细用到其他线路都正常。
问题就是用到那条线路上就有问题,但线路上实在查不到问题,懵了!
实在找不到原因,特来讨教

网友A:
该万用表师傅上了......

网友B:
换个白炽灯看看么,估计线路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万用表师傅上了......

怎么用,发现不了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白炽灯看看么,估计线路还有问题

没有车丝的白炽灯

网友C:
不记得在哪里听过多股铝导线在里面烧断的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记得在哪里听过多股铝导线在里面烧断的故事

很同意你这个说法,我这条线路大部分是单股铝线,想不到怎么确认是那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用,发现不了问题啊

看电压,怀疑其中有线问题单独扯一根线过去零线火线分开试一下,那根有问题排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