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大发现,冒烟的板子会起死回生

楼主(2020-12-28):
今天闲得把之前冒烟的三个903板子插电脑,竟然有两个重新活过来了

个人认为,短路不要怕,只要主控没烧,就有复活的可能

网友A:
这个-----------------------------烧熟的鸽子还能复飞不?
没有脑容量的主控短路一下居然能存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烧熟的鸽子还能复飞不?
没有脑容量的主控短路一下居然能存数据 ...

真的,我不是乱说,就是忘截图了

网友:
可能是天冷,原来烧裂的芯片金线绑定脚 又能接触芯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我不是乱说,就是忘截图了

903开卡失败或者闪存挂会接近假死状态,电流是有点大但不是短路。短接ROM后就能识别恢复。主控真没用容量,不存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03开卡失败或者闪存挂会接近假死状态,电流是有点大但不是短路。短接ROM后就能识别恢复。主控真没用容量 ...

为什么3281有时候假死,拆芯片都不行,短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3281有时候假死,拆芯片都不行,短接就ok了

你说的问题还没见过。一般来说都是闪存问题造成主控启动失败,短接ROM或者拆掉所有闪存就能正常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3开卡失败或者闪存挂会接近假死状态,电流是有点大但不是短路。短接ROM后就能识别恢复。主控真没用容量 ...

这个我遇到很多,尤其是现代的颗粒,开ddr失败,不短接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3281有时候假死,拆芯片都不行,短接就ok了

对的,我的也是,拆了颗粒也不识别,不过我没有短接,就是放了几天放放电

网友:
那不是冒烟,是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