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开卡成功后,硬盘盒可以识别,电脑不能识别,奇怪了

楼主(2020-12-28):
2258xt成功开卡,用硬盘盒可以正常识别使用,但是接电脑sata就是认不到,奇怪了,确定电脑sata线接口之类都是好的,有大佬指点一下吗,海力士 3d v4的颗粒。

网友A:
SATA不能热插拔,要重启,硬盘盒能认容量说明SSD功能完好,主板不认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开完重新启动再上SATA接口啊/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可能电路有问题了吧/或者开卡工具参数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TA不能热插拔,要重启,硬盘盒能认容量说明SSD功能完好,主板不认就是主板问题了 ...

直接拔到另外一台电脑的,不知道会不会和电源不兼容,关机断电接入的,不会热插拔

网友(2021-11-15):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是开了个2258XT,接usb的硬盘盒可以用,插笔记本光驱位就长忙……

网友:
我是遇到过一个很少见的同样问题。就是硬盘接口有断线或解除不良,也会是同样情况。可能硬盘盒的接口比较紧,开卡的时候能接触上,开卡没问题,但上机就不识别。后来用万用表打了一下接口,才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