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升压3.3V的电源芯片

楼主(2020-12-28):
PW5100适用于一节干电池升压到3.3V,两节干电池升压3.3V的升压电路,PW5100干电池升压IC。
干电池1.5V和两节干电池3V升压到3.3V的测试数据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0.9V输入测试
0.907V
0.21A
3.26V
50MA
0.887V
0.45A
3.21V
100MA
0.857V
0.83A
3.12V
150MA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1V输入测试
1V
0.96A
3.09V
200MA
1.03V
0.5A
3.21V
130MA
1.05V
0.25A
3.26V
70MA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1.2V输入测试
1.16V
1A
3.05V
250MA
1.19V
0.56A
3.20V
170MA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1.5V输入测试
1.5V
1.28A
3.04V
400MA
1.5V
0.65A
3.21V
250MA
1.5V
0.37A
3.25V
150MA
两节干电池输出500MA测试: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3V
0.6A
3.28V
500MA
2.5V
0.75A
3.23V
500MA
2.2V
0.9A
3.21V
500MA
2V
1A
3.16V
500MA
1.8V
1.25A
3.09V
500MA
PW5100 的工作频率高达 1.2MHz,其目的是为了能够减小外部的电感尺寸和输出电容容值,故 PW5100 只需要 1uH 以上的电感就可以保证正常工作,但是输出端如果需要输出大电流负载(例如:输出电流大于 200mA),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建议使用较大一点的电感。同时轻载应用,输出电流10M50MA左右时,建议使用大的的电感如6.8UH。

网友:
我是用ME2188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