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智能手环RB08R4,修震动马达, 顺求手环腕带型号

楼主(2020-12-28):
偶得手环一枚,浓浓的山寨风,上淘宝一查居然卖几百!功能不多,但毕竟是彩屏的,显示效果不错,至少比小米2的显示效果好得多。

开拆, 触摸外壳屏下有导电连接触点

螃蟹RTL8762AJ芯片, 现在瑞昱太厉害了,网络、通信、蓝牙、影音,几乎涵盖了所有个人消费电子领域。

125mAh小电池, 充满电大概能坚持一个星期多一点

这里排线连着后面的感应原件,测脉搏、血压什么的, 大概率就是装装样子,不准的。上面是连接外面USB插头的充电触片以及震动马达

震动马达一条腿掉下来了,等会儿焊接回去, 小case

修好复位装回,使用一切正常。

现在关键是手环腕带老化断掉了,型号显示是RB08R4,淘宝上都找不到合适的,哪位大佬知道用哪款可以, 或者代用也行,只要能套上就行,手环两头插头尺寸一样, 其中一个带USB充电

谢谢大家!

网友:
马宝十几元的M4手环似乎就是这样的带子,款式也像M4手环

网友:
一看就知道不值钱货色了

网友:
哈哈!只有使用价值了!

网友:
红米好像有一款和这个一样 你可以搜一下看看红米的腕带合适不

网友:
有没有墨水屏 蓝牙带耳机功能的手环啊  墨水屏省电

楼主(2021-02-03):
淘宝找了个勉强能用的,总算能套上了, 只是开孔太浅,套上去插到底之后两边都还有2、3毫米的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