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风扇叶子做个抽油烟机肯定很爽

楼主(2020-12-28):
(图片)

网友A:
这玩意如果从主轴上脱落,那不成了血滴子了

网友:
确实,蛮危险的。

网友:
这应该是压气机的第一级,材料很特殊应该是钛,可以卖大价钱!!!

网友:
楼主用右边的动力电加这个叶轮做个快艇,那个爽。

网友B:
这个是伺服电机散热风扇的吧?,最好把电机也拆来,抽油烟机拉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如果从主轴上脱落,那不成了血滴子了

还得用钢板做个围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伺服电机散热风扇的吧?,最好把电机也拆来,抽油烟机拉不动 ...

数码之家的两头牛

网友:
厨子是个聋子或即将变成聋子

网友:
像是飞机上一个叶轮零件,肯定比新风系统原装塑料叶轮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码之家的两头牛

我属牛的哦

网友:
这叶轮做油烟机,PM2.5都被切成PM0.001了

网友:
估计锅盖都吸飞了

网友:
而且最好能离头近一点,可以不听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