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坏的养生壶,电路有点怪,水平低无法修好。

楼主(2020-12-28):
如题,朋友说钻墙孔时跳闸,养生壶就坏了,上电什么也无显示和D一声,拆开闻有点焦味,但表面看找不出坏件,保险丝通,全部测过只发现蜂呜器边的C3 104电容,击穿短路,换上一个104,拆下0.22uf电容表测也是0.22uf,拆下EC1和EC2两个2.2uf 400V 电容 测也是2.2uf,电阻RR1 10欧测11.5欧(也换过新的10),电阻RR2 1.5欧拆下测过好的,也换过新的1.5。电源芯片Q1(三脚)KW10L 有4.6V输出(也换过新的)超快恢复SF28 拆下测也是好的(手上没有,所以无换过),D1 IN4007也测过好的,也换过,快恢复D2 FR107也拆下测过好的,也换过新的。BT139-800拆下测过好的。电容EC3 10V 470uf, C5 1uf 50V测过也容值一样,是好的。各电阻测也阻值一样,是好的。LF1电感电阻测通,也换过新的。发热丝,温度控制器,温度探头,也是正常。LED指示灯每个也点亮过,就这么十几零件,由于只是业余爱好,加上电路觉得不同平常,火线通总控IC 1628A的1脚和28脚,真难搞。难度是总控IC 1628A坏了?不知有无高手指教下。

两红线是短路铁线接线。

总觉得两个2.2uf电容,正负,有点怪,怎么火线上接电容负极?但电路板印是这样,原来焊的也是这样。

E,F点有几次测过有AC320V,但有时测是从AC 50V降到0V,不知是何问题,对这种电路不懂。直接用稳压管12V的和7805L的就见过。

网友A:
单片机挂了吧,可以直接单片机供电看看现不现实

网友B:
厉害了,自己画电路图。

网友C:
看情况供电电源应该没问题4.6V,测一下可控硅,如果可控硅没坏,很可能是单片机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情况供电电源应该没问题4.6V,测一下可控硅,如果可控硅没坏,很可能是单片机挂了。 ...

拆下可控硅测过了,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自己画电路图。

为弄清楚,铺地属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挂了吧,可以直接单片机供电看看现不现实

单片机挂了,就回天无力。

网友:
阻容供电的。。估计单片机不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挂了,就回天无力。

万能宝买啊。如果万能宝没有,才可以宣布挂了。

网友:
电路图画得不错。

网友:
应该还有保修吧?用了三个月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宝买啊。如果万能宝没有,才可以宣布挂了。

淘宝有led数码管显示驱动ic TM1628A卖,但不会写入程序啊。

网友:
单片机挂了,扔了吧。

网友:
单片机故障了,垃圾桶解决掉了

网友D:
电解电容处直接供电3~5V试试,如果不亮就是芯片坏了
交流电过来正负和零火没啥关系,二极管方向决定整体电流流向 也就决定了真实的正负

网友:
单片机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解电容处直接供电3~5V试试,如果不亮就是芯片坏了
交流电过来正负和零火没啥关系,二极管方向决定整体电 ...

请问从那个电解电容接DC5V?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从那个电解电容接DC5V?

一般加五伏电压在整流管后面的电解电容两端,看一下电流大小,指示灯是否亮。遇到过数码管坏导致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加五伏电压在整流管后面的电解电容两端,看一下电流大小,指示灯是否亮。遇到过数码管坏导致无法正常 ...

问题是这种电路看不懂,不知那个是整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种电路看不懂,不知那个是整流管

不胖不瘦的那个电容,注意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