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助 银灿903 + 大S的SLC 量产不了

楼主(2020-12-28):
第一用银灿的主控,  很懵。  贴好后芯片精灵能识别, 量产工具显示不支持,查了支持列表里面还有这个颗粒。 不知道是没设置好,还是怎么回事

精通的大佬看看 给指导指导

网友A:
我记得第1列有就可以啊,点了试试呗

网友B:
这个IS903开不了,上IS902/e板子。

网友:
列表里最后两位还得加个00吧,总觉得少两位····

网友C:
903不支持4k页面颗粒
over

网友D:
楼上和楼上的楼上说的对,over。
3257,3267,3260都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IS903开不了,上IS902/e板子。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3不支持4k页面颗粒
over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和楼上的楼上说的对,over。
3257,3267,3260都是不错的选择。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第1列有就可以啊,点了试试呗

开不了啊, 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