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突然要锯2颗30-40cm的大树,买什么工具好,平时好少用?

楼主(2020-12-28):
突然要锯2颗30-40cm的大树,买什么工具好,家里平时好少用上链锯。。已经有曲线锯,大树的地方有地方取电
是买个小充电链锯慢慢切,还是一个220v的16寸呢。。。感觉用一次就买也好浪费,角磨机改装套件先不说安全问题,费用也和买成品差不多啊

网友A:
40cm而已,斧头就行了,坎出V型口,越坎越大,自然就倒了。专家20秒,普通人慢慢来也行。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8598622/

网友:
2楼正解,不要想着干个活就去买个以后再也用不上的工具,7、80年代以前没有电动工具,那树就是木工们用最简单的大锯子或者斧头放倒的。

网友B:
剥一圈皮,等树叶树枝都干枯了,慢慢砍,会轻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剥一圈皮,等树叶树枝都干枯了,慢慢砍,会轻松点

我都上药杀了,杀了又出来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cm而已,斧头就行了,坎出V型口,越坎越大,自然就倒了。专家20秒,普通人慢慢来也行。
https://www.bili ...

还是要买斧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要买斧头。。。。。。。

天天没事就用美工刀划,感觉时间够长也能倒

网友:
能在这个论坛发帖的手头上肯定有电钻呀。围着树怼一圈踹一脚就倒了。
还买什么工具呢?

网友:
手拉锯,两个人慢慢拉,

网友:
斧头没经验的人还是算了,手滑容易斧到自己哦,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千万不要用角磨机上锯片,死得更快
曲线锯慢慢来不好吗?

楼主:
还是手拉比较安全。。。

网友:
其实用电钻围着树凿一圈洞,然后曲线锯再划一圈,轻松干掉

楼主:
有出租服务就好了

网友:
用你的曲线锯慢慢锯,才40多cm,慢慢锯一天也够了

网友:
引雷去劈断大树

网友:
30-40cm的大树,倒下来不要砸到什么是最重要的。

工具的钱是小事,要先有伐木经验!

网友:
买电锯啊  一百多两百块轻松搞掂  在农村电锯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
可以先上树把它的枝杈全干掉,应该就差不多了,可以刨坑,然后把树根锯断。我们老家伐树都是这么干的,仅供参考啊,树要是比较高的话,更要注意安全。

网友:
直接把它拨出来就是了

网友:
上链锯,快的很我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