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逸功放机维修AD-5L 350W(已修复)

楼主(2020-12-28):
遇有天逸功放,开机后其中一路音响能听到类似“”放炮”的声音后,就停止了,两路音响都没有声音,音响已经排除故障,现在拆开功放主机发现其中对应的一路电阻已经烧黑断路,另一路电阻也烧黑但是没有断路,测量其阻值为8.7欧,请教大家怎样解决,这两个电阻起什么作用,直接更换可以吗?

感谢大家分享你的知识,在此先谢过。

楼主:
这是输出正负极,两路输出

网友A:
传统的功放电路,输出的这个R和C串联组成消峰抑制,用于抑制喇叭电动势反向电压,而保护功率管。这个电阻烧一个是串联的电容击穿了,一个是功放纯在自激引起。
配个图吧,基本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功放电路,输出的这个R和C串联组成消峰抑制,用于抑制喇叭电动势反向电压,而保护功率管。这个电阻烧 ...

测量104电容,其中与烧断那个中联的C509电容容量0.068UF,另一个C409电容容量0.6N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功放电路,输出的这个R和C串联组成消峰抑制,用于抑制喇叭电动势反向电压,而保护功率管。这个电阻烧 ...

你好,请问是不是把电容换成10—20UF电容呢?因为喇叭是八欧的,这样以后电阻就不付烧了呢?

网友B:
两个通道一起烧,附近是不是有什么严重的辐射干扰,信号输入端对地再接个几百皮法的瓷片电容试试,就是背面那两个那种。

网友B:
输出对地的电阻电容不能随意乱变,10微法还得了。。。高音分频也就几微法
选耐压稍高功率稍大的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是不是把电容换成10—20UF电容呢?因为喇叭是八欧的,这样以后电阻就不付烧了呢? ...

工厂有做过严格测试,参数已确定,按原型号装就可以。还有我发的参考图C511 C529 C525 C526也要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通道一起烧,附近是不是有什么严重的辐射干扰,信号输入端对地再接个几百皮法的瓷片电容试试,就是背面 ...

是的,两通道同时出现功放自激的可能性很大。赞同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厂有做过严格测试,参数已确定,按原型号装就可以。还有我发的参考图C511 C529 C525 C526也要检查。 ...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通道一起烧,附近是不是有什么严重的辐射干扰,信号输入端对地再接个几百皮法的瓷片电容试试,就是背面 ...

该功放放置在机房里面,是不是干扰太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对地的电阻电容不能随意乱变,10微法还得了。。。高音分频也就几微法
选耐压稍高功率稍大的就行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