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了一堆计算器,没错,都是假卡西欧

楼主(2020-12-28):
第一个图是镇楼的真货荧光管显示。后面的全是假的。
好像都是一个YX厂出的,电路板几乎完全一样。
手机发帖顺序乱了,凑合看吧。
付上真假检测流程。那个991也是假的,关机没有CASIO出现,不过居然能通过按键检测流程?!?

网友:
3V电池的一定是假的,正品卡西欧计算器都是1.5V供电的

网友:
fx-991es面板上印刷的字比较粗糙。还有fx-991es下一行我的是natural display,你这个是scientific calculator.

网友:
关机有logo,电路板扫描不对,是真是假?

网友A:
听说这些仿货运算某些计算会出错。

网友:
最后一个我也有同款,33包邮买的

网友:
记得仿货82MS是用2 cos两个按键进入自检的。。。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中山制造,国内第一假

网友:
只要计算别出错,假就假吧别卖真货价钱就行

网友:
计算器科技含量也不高吧。主要是假的质量不够好,没卡西欧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这些仿货运算某些计算会出错。

出错是这样的吗?

网友:
去网上搜正品CASIO计算器的各种bug和异常骚操作,比如爆机什么的,按照流程操作如果现象一样就是正品,比自检什么的灵光,还有,你把电路板上那个“CISIO”节点割断,logo就显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