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13块钱的太阳能灯

楼主(2020-12-28):
              13块拼多多买的,125灯珠,电池不持久拆开来换电池,铝壳的,玻璃盖风枪500度伺候,秒开。空间太小,换了一颗2500MA的电池上去,另外也加装了电池保护板,不过看灯板貌似有电池保护电路。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小六角芯片上面印着DWOI,查不到资料。不过不管了,再加一个保护板应该不碍事。

网友:
dw01,锂电池保护芯片,一般会和8025组合用

网友:
这个,我也有,遥控器不能遥控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
搞了半天还得上热风枪才能无损啊…

网友:
多多买同款。。。最低价,有去到11的。。我买了 4个。。11,11,13,13,

网友:
没看见太阳能电池板呢

网友:
特价版买了个,也是电池只有一节,我又加了一节,pwm也是假的。

网友A:
拼多多纽爵照明有8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拼多多纽爵照明有8块的了

纽爵的是塑料壳不是铝壳的,另外灯珠也少了很多。

网友:
这么多灯珠,一节电池,持久性不佳啊!

网友:
这个是交智商税的,加了电池也没用,如果不换功率大点的太阳能电池板的话那个电池就永远充也不满电,这么多的灯珠放电电流至少有250ma以上,这颗电池用不了多少个小时就没电了,我也买过这种太阳能灯,配来的太阳能电池板因为功率太小给电池冲不了多少电,我用三块共享单车用的6W 6V的太阳能电池板并联才能充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