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测过路由器/AP的最大连接设备数吗?(不讨论了)

楼主(2020-12-28):
RT
最近在一群玩HA的朋友那边听说太多智能设备连接到wifi之后会有设备掉线或者连不上网。

楼主之前在办公室测试过一台刷了老毛子的翻车讯K1通过2.4G和5G同时接入过30多个设备稳定运行,设备全部是笔记本电脑和手机,而且运行测试3天没人掉线或者上不了网的情况。

突发奇想想知道下一台路由器/AP能连接的最大设备数是多少?
2.4G和5G下分别最多能连接多少?

2021.1.12:
这个帖子开了有一段时间了,目的是知道最大稳定的连接数量,无关设备多了之后的网速下降。发现在这边找不到答案。貌似一般来说确实没人会连那么多设备。
最近联系了ACWIFI的那个哥们,他好奇心重,所以这家伙买了几十个智能插座(连wifi的)用来测试这个极限。后续看他的测试吧

补充内容 (2021-11-3 01:31):
今天翻老帖子发现差不多一年前的这个帖子,那就更新一下
2021.3.13:实测,K1/K2刷padavan固件2.4G待机量上限40,中兴E8820S刷padavan固件2.4G待机量上限40。

补充内容 (2021-11-3 01:32):
2021.3.13:以上测试时内存CPU都很空,并且手机、电脑上网不卡测速稍低于设备少的时候,瓶颈肯定不在这上面。猜测是无线芯片或者驱动上的限制

补充内容 (2021-11-3 01:36):
2021.10.30:发现了padavan源码里关于连接设备上限的描述,并发现不能乱改,大致是在100+,包含2.4G/5G/有线的总数。目前没有条件测试,能帮忙的请留言

网友:
这个主要看内存和固件~

网友:
我的红米AC2100老毛子,一直带着三十几个设备,没出现问题过,而且还开着花生壳域名,外网访问服务器也从来不会掉线

网友:
普通家用路由器宣传可带客户端在20~30台,实际很少有人测过。

网友:
30个是正常的,一般家用也就十个左右 。

网友:
我的ER3260G2+K2T(刷集客),长期挂着30+的设备,稳定运行!

网友A:
802.11协议限制 极限20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2.11协议限制 极限2007

正常情况下如果30台设备都P2P地话,没几个扛得住...

网友B:
我家智能设备30多个,手机平板五六个,满打满算40台,每年缓慢增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智能设备30多个,手机平板五六个,满打满算40台,每年缓慢增加中。

什么路由器?

网友:
也是曾经的王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2.11协议限制 极限2007

这个我也查到资料了,但是实际不可能到那么多。
我是想知道2.4G下最多能带多少,100个行不行

网友C:
如果全部多线程迅雷之类的话,不要多,只要有几个,肯定得歇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查到资料了,但是实际不可能到那么多。
我是想知道2.4G下最多能带多少,100个行不行 ...

实际到不了,以11n 速率300mb为例,真连2007的话每个设备才150k的速度,看老外说有的wifi芯片只支持50或64个WPA key,所以,我觉得综合看网络使用情况,cpu和wifi芯片的能力,还有mimo吧,如果是50的话 同时传输 每台设备6m已经很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全部多线程迅雷之类的话,不要多,只要有几个,肯定得歇菜。

不需要太大速度,只要能开个网页就行,想知道这种要求下的最大连接设备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到不了,以11n 速率300mb为例,真连2007的话每个设备才150k的速度,看老外说有的wifi芯片只支持50或6 ...

6M足够了。智能家居设备每分钟的通信才几个B而已,有个100K速度就够。关键是稳定连接不掉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太大速度,只要能开个网页就行,想知道这种要求下的最大连接设备数 ...

这个就看无线路由器的性能了,一般情况下十来个设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理论 WIFI 速度有多高都没用,就如我的垃圾 360 N6 手机,大麦 DW33D 支持 2.4G 450M、5G 1700M 的,结果无论是什么无线路由器,2.4G 永远是 72M,5G 永远是 433M!不服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看无线路由器的性能了,一般情况下十来个设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理论 WIFI 速度有多高都没用,就 ...

10几个我也知道肯定可以。我家里常年十几二十个设备保持着连拉。
我要知道的是最多能支持几个。

网友:
华为的AP(AP2030、AP3010、AP4130)默认最大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