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蓝牙鼠标电脑找不到了,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0-12-28):
蓝牙鼠标,前些日子用着正常,突然有一天没电了,换上电池后,鼠标没有反应。当时把电脑上的已连接的鼠标删除了,想重新连接可能会有反应。没想到,电脑竟然找不到鼠标了。
蓝牙鼠标打开电池开关灯亮,重新配对(按住鼠标左键、右键和滚轮键),怎么按电脑也找不到。刚开始时鼠标灯是很快地一闪闪,但是过了十几秒吧,就改为很慢的一闪闪。
原来鼠标耗电不多,也不习惯用完把电池开关关闭,就那么一直开着,两块七号充电电池能用近一个月。这次换上新的充电电池(上周五),过了个星期天,今天(周一)打开开关灯竟然不亮了。用表一测,电池一点电也没有了。用可调电源3V供电,发现电流0.09A。用万用表测量正负供电端电阻,指针万用表红笔接正,黑笔接负,电阻为11欧;黑笔接负,红笔接正,电阻为11.5欧,此时灯亮。

图中上部那个长条形的是不是蓝牙模块?

图中下边这个地方就是我猜的蓝牙模块,这东西怎么判断其好坏?
谢谢!

网友A:
估计蓝牙小板连接处有断裂,放大镜仔细找。还有可能是蓝牙小板上晶振坏掉了/断路了。

网友B:
指针表红笔负黑笔正。
根据“重新配对需要几个键一起按”这一条,检查这几个键是否灵敏可靠。
接收器插入不同的U口插上试试。
进入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查看接收器的驱动是否正常。
卸载驱动拔掉接收器,重启电脑再插入接收器然后重新安装驱动重新配对试试。
把接收器插别的电脑重新配对试试。
开机几十ma,不动它过一段时间观察电流是否会降下来,如果不降怀疑漏电可以临时用刀片切断pcb相应的供电线路检查。
你这个鼠标大体分两部分,一是光感及大板二是发射小板,跟着pcb线路顺藤摸瓜找方便下刀的地方。
这种结构也可以在大板和小板连接处把供电端的焊锡吸掉,这样应该也能达到分开断电的目的方便检查漏电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红笔负黑笔正。
根据“重新配对需要几个键一起按”这一条,检查这几个键是否灵敏可靠。
接收器插入不 ...

这是蓝牙鼠标 ,没有接收器,直接连接笔记本电脑的蓝牙的。谢谢提供的思路,有空按照你的思路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红笔负黑笔正。
根据“重新配对需要几个键一起按”这一条,检查这几个键是否灵敏可靠。
接收器插入不 ...

这是蓝牙鼠标,没有接收器,是直接连接笔记本电脑蓝牙的。
谢谢你提供的思路,有空的时候试试。谢谢!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微软的补丁造成的。最简单的测试方式:连接手机,如果鼠标没问题,那么是可以操控手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微软的补丁造成的。最简单的测试方式:连接手机,如果鼠标没问题,那么是可以操控手机的。 ...

手机试过了,也找不到鼠标,估计多数是鼠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蓝牙小板连接处有断裂,放大镜仔细找。还有可能是蓝牙小板上晶振坏掉了/断路了。 ...

重新补焊了,晶振坏不坏不知道,不会判断。

网友B:
分开蓝牙供电了吗?电流有什么变化?

网友D:
充电电池是1.2V还是1.5V,换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开蓝牙供电了吗?电流有什么变化?

还没,等分好后把情况向您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电池是1.2V还是1.5V,换错了吧

应该与电池电压关系不大,一直就是用的充电电池1.2V的,以前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

网友:
检测鼠标蓝牙接收器了吗?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