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镁光大S开卡报错!求大神指教!Check preTest Fail:Save Bad info Fail

楼主(2020-12-28):
各位大神指教,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颗粒测试失败/是不是型号容量设置错误/或者颗粒ID不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测试失败/是不是型号容量设置错误/或者颗粒ID不全了

没,容量是自动获取--

网友B:
报错很正常,重新插拔一下看能不能识别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错很正常,重新插拔一下看能不能识别容量,

识别到31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错很正常,重新插拔一下看能不能识别容量,

有好几块都是这样报错!

网友:
这个主控,没有玩的必要了,比机械盘快不了多少。拆颗粒才是正解。

网友(2021-11-03):
一样的问题,是大S 的 PFB13 ,镁光的FBML63B61KDEAAH1,量产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