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显示板里有污点怎么处理

楼主(2020-12-28):
看着不舒服  能处理一下吗

网友A:
我的微波炉没有显示板,哈。你这个还是不要动了吧,动了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微波炉没有显示板,哈。你这个还是不要动了吧,动了就出问题了。 ...

谢谢 看看有专业的吗

网友B:
看看底下白色的反光板 能不能单独抽出来,
能抽出来 清理下反光板或者显示屏背面 就应该干净了。
不能抽出来就得 用吸锡线把屏拆下来清理了,有风险  新手不建议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底下白色的反光板 能不能单独抽出来,
能抽出来 清理下反光板或者显示屏背面 就应该干净了。
不能抽出 ...

谢谢  不知道底板是不是粘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