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CR-4晶体管测试仪,分辨国产台产IRF540N的真假参数,很不一样。

楼主(2020-12-28):
都打着IRF540N.品牌是ON,字都一样,散热铁都一样。

但买的时候说一个是台产,,比较贵,一个是国产大芯片,。还有国产小芯片的就没有买。

但一量参数不一样啊

楼主:
国产大芯片

楼主:
如果加同样的外部电路,电流电压都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东西,都是假货,所谓的大芯片小芯片都是忽悠你的,砸开跟正品比较一下核心大小就知道了。又比较了下,上面的数字有不一样的,那估计是有点区别,如果字都一模一样,那就一定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看来不少膏访芯片,最初遇到过LM2577和LM2596没保护过流会烧,而国产XL6009和XL2596有过热保护。MP2307虽然都有保护,但是膏访超1安重启保护,正品应该2到3安。现在连功率管也有改型号膏访,修控制器之前得测试配对才行,以免逆变桥部分功率管不一致。

网友:
看个图片都很吃力!看了二楼,才知道一楼是台湾管!多打两个字很难吗?

网友:
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这类东西太多了,真假难辨。

楼主:
抱歉,其实我想说,这个方法很科学,不乱猜。

网友A:
一般情况下,C=xxx,这个是G极等效电容,值越大说明晶片越大。所以你的所谓台版其实并不是台版,却是正版管子。而后面这个所谓的大芯片就是假货,你要是买了小芯片的量一下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卖家在玩心理战术,基本上没人买所谓的小芯片,其实大的小的都是假的。

网友B:
优信的这款是正品,我以前撸过几只,楼主如果你愿意把你手上的大芯片和小芯片各砸一个把核心的图发上来,我也砸一个手上的正品发图上来做个对比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2575021988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信的这款是正品,我以前撸过几只,楼主如果你愿意把你手上的大芯片和小芯片各砸一个把核心的图发上来, ...

我也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信的这款是正品,我以前撸过几只,楼主如果你愿意把你手上的大芯片和小芯片各砸一个把核心的图发上来, ...

完全可以搭个电路测,砸管子,实在是很笨,很糟糕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C=xxx,这个是G极等效电容,值越大说明晶片越大。所以你的所谓台版其实并不是台版,却是正版管 ...

也许吧,同时也在优信买了2个原装的,测了下。数值又差别国产很大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全可以搭个电路测,砸管子,实在是很笨,很糟糕的想法

都有测试仪了还用咂管子,买测试仪干嘛。只要参数对,管子就没问题,参数差的大,就只能是假管子。

楼主:
资料链接: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 ... wer-mosfet/irf540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测试仪了还用咂管子,买测试仪干嘛。只要参数对,管子就没问题,参数差的大,就只能是假管子。 ...

是的,因为这个测试仪表参数是统一的,所以不同真假的器件有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因为这个测试仪表参数是统一的,所以不同真假的器件有参考价值。 ...

如果有内阻仪,测内阻是最准的,测电容误差大

楼主:
再测一种国产的IRF540N

楼主:
原装英飞凌的
VT电压不一样啊。